GU900E模块实现收发短信,打电话

楼主(2016-05-31):
实现了收发短信,并且支持字符短信和PDU格式短信,支持电话拨打与接听
长期工作稳定

//GU900E.C
1.  /*************************************************************************************************************
2.   * 文件名:         GU900E.c
3.   * 功能:          STM32 GU900E底层驱动函数
4.   * 作者:
5.   * 创建时间:        2016-5-16
6.   * 最后修改时间:  2016-5-16
7.   * 详细:          GSM_CDMA发送短信等
8.                      2014-04-22:添加字节超时与总超时
9.  *************************************************************************************************************/
10. #include "system.h"
11. #include "usart.h"
12. #include "GU900E.h"
13. #include "delay.h"
14. #include "string.h"
15. #include "ucos_ii.h"
16. #include "unicode_gbk.h"
17. #include "main.h"
18.
19.
20. //GU900E通信缓冲区
21. u8  GU900E_Buff[GU900E_BUFF_SIZE];  //缓冲区
22.
23.
24. //调试开关
25. #define GU900E_DBUG 0
26. #if GU900E_DBUG
27.     #include "system.h"
28.     #define GU900E_debug(format,...)    uart_printf(format,##__VA_ARGS__)
29. #else
30.     #define GU900E_debug(format,...)    /\
31. /
32. #endif  //GU900E_DBUG
33.
34. //所有短信接收缓冲区
35. //#define PDU_BUFF_SIZE 1024*20         //20KB  可以一次读取50条未读短信
36. u8  SmsPduBuff[PDU_BUFF_SIZE];          //PDU数据缓冲区
37.
38.
39.
40. static u8 PhoneNumtoPDUChar(u8 *pNum, char *pChar,u8 NumLen);       //将电话号码字符转换为PDU要求的字符
41. static u8 ChartoPhoneNum(char *pChar, char *pNum, u8 CharLen);      //将字符转换为电话号码
42. static u32 StringToUnicodeStr(char *pStr, char *pucode,u32 SrtLen); //将字符串转换为unicode,并存储为16进制样式的字符串
43. static u32 UnicodeStrToString(u8 *pucode,char *pStr,u32 SrtLen);    //将字符unicode转换为字符串
44. static u32 GSM_StringToHex(char *pStr, u8 NumDigits);               //将16进制样式字符串转换为16进制整型数(必须保证字符串字母都是大写)
45. static void GSM_HexToString(u32 HexNum,char *pStr, u8 NumDigits);   //将整型数字转换为16进制样式字符串(字母为大写,不带结束符)
46. static int gsmDecode7bit(const u8* pSrc, char* pDst, int nSrcLength);//7bit编码解码
47. static int gsmEncode7bit(const char* pSrc,u8* pDst);
48. static u16 GSM_GetU2SCharOffset(char *pBuff,u16 CharNum);
49.
50.
51. static PHONE_NUMBER SMSServeNumber;                                 //全局短信中心号码
52.
53.
54.
55.
56. /*************************************************************************************************************************
57. * 函数                :   void GU900E_SetSMSServeNumber(char *pSMSServeNumber,u8 NumLen)
58. * 功能                :   设置全局短信中心号码
59. * 参数                :   pSMSServeNumber:短信中心号码,NumLen:短信中心号码长度
60. * 返回                :   无
61. * 依赖                :   无
62. * 作者                :
63. * 时间                :   2016-5-17
6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6-5-17
65. * 说明                :   用于发送短信的时候进行调用
66. *************************************************************************************************************************/
67. void GU900E_SetSMSServeNumber(char *pSMSServeNumber,u8 NumLen)
68. {
69.     u8 i;
70.
71.     if(NumLen > PHONE_NUMBER_MAX_LEN) NumLen = PHONE_NUMBER_MAX_LEN; //限制电话号码长度
72.     for(i = 0;i < NumLen;i ++)
73.     {
74.         SMSServeNumber.PhoneNumBuff = pSMSServeNumber;
75.     }
76.     SMSServeNumber.PhoneNumLen = NumLen;
77.     SMSServeNumber.PhoneNumBuff[SMSServeNumber.PhoneNumLen] = '\0';     //添加结束符
78.     GU900E_debug("设置短信中心号码为:%s\r\n",SMSServeNumber.PhoneNumBuff);
79. }
80.
81.
82.
83.
84. /*************************************************************************************************************************
85. * 函数                :   bool GSM_CheckNotASCII(char *pBuff,u16 Len)
86. * 功能                :   检查字符串中是否含有非ASCII编码
87. * 参数                :   pBuff:字符串缓冲区;Len:长度
88. * 返回                :   FALSE:字符串全部为ASCII编码;TRUE:字符串含有非ASCII编码,一般为汉字编码
89. * 依赖                :   无
90. * 作者                :
91. * 时间                :   2016-5-17
92.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6-5-17
93. * 说明                :   用于选择发送短信的模式,选择U2S或者7BIT编码

楼主:
94.        *************************************************************************************************************************/
95.        bool GSM_CheckNotASCII(char *pBuff,u16 Len)
96.        {
97.            u16 i;
98.
99.            for(i = 0;i < Len;i ++)
100.            {
101.                if(pBuff[i] >= 0x80)
102.                    return TRUE;
103.            }
104.            return FALSE;
105.        }
106.
107.
108.
109.        /*************************************************************************************************************************
110.        * 函数                :   static u16 GSM_GetU2SCharOffset(char *pBuff,u16 CharNum)
111.        * 功能                :   计算指定字符的偏移位置
112.        * 参数                :   pBuff:字符串缓冲区;
113.                                CharNum:字符偏移
114.        * 返回                :   字符串大小
115.        * 依赖                :   无
116.        * 作者                :   H F Y-GU900
117.        * 时间                :   2016-5-17
118.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6-5-17
119.        * 说明                :   计算指定数量的字符(不分中英文)的大小,比如PDU,U2S模式下,短信只能有70个字符,但是不分中英文
120.                                此时英文只占用一个字节,但是中文占用2个字节
121.        *************************************************************************************************************************/
122.        static u16 GSM_GetU2SCharOffset(char *pBuff,u16 CharNum)
123.        {
124.            u16 i;
125.            u16 cnt = 0;
126.
127.
128.            for(i = 0;i < CharNum;)
129.            {
130.                if(pBuff[i] >= 0x80) //中文
131.                {
132.                    cnt +=2;
133.                    i +=2;
134.                }
135.                else if(pBuff[i] == 0)  //字符串结束
136.                {
137.                    break;
138.                }
139.                else                    //ASCII
140.                {
141.                    cnt += 1;
142.                    i ++;
143.                }
144.            }
145.            return cnt;
146.        }
147.
148.
149.
150.        /*************************************************************************************************************************
151.        * 函数                :   bool GU900E_WaitSleep(void)
152.        * 功能                :   等待GSM模块空闲,并重新唤醒
153.        * 参数                :   TimeOut:等待超时,时间单位ms
154.        * 返回                :   TRUE:成功;FALSE:超时
155.        * 依赖                :   无
156.        * 作者                :   H F Y-GU900
157.        * 时间                :   2016-5-17
158.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6-5-17
159.        * 说明                :   用于等待操作完成,防止快速操作造成模块不响应
160.        *************************************************************************************************************************/
161.        bool GU900E_WaitSleep(u32 TimeOut)
162.        {
163.            u32 i;
164.            u32 cnt;
165.
166.            TimeOut /= 100;
167.            TimeOut +=1;
168.
169.            GU900E_SetDTR(1);                           //等待模块空闲后进入SLEEP模式
170.
171.            for(i = 0;i < TimeOut;i ++)
172.            {
173.                GSM_Delay100MS();                       //延时100ms
174.                GU900E_SendATcom("AT");                 //发送"AT",同步波特率,并且等待应答
175.                if(AT_RETURN_TIME_OUT == GU900E_GetATResp(GU900E_Buff, &cnt, "OK", 10, 15)) //等待响应,超时150ms
176.                {
177.                    break;
178.                }
179.            }
180.            GU900E_SetDTR(0);                           //唤醒
181.            if(i == TimeOut)
182.            {
183.                GU900E_debug("模块进入空闲模式失败!\r\n");
184.                return FALSE;
185.            }
186.            GSM_Delay100MS();                       //延时100ms
187.
188.            GU900E_debug("模块进入空闲模式成功!\r\n");
189.            GU900E_TestAT(10);
190.            return TRUE;
191.        }
192.
193.
194.
195.        /*************************************************************************************************************************
196.        *函数         :   bool GSM_SendSMS(char *pSMS, char *pPhoneNumber)
197.        *功能         :   发送一条短信
198.        *参数         :   pSMS:短信内容缓冲区指针,内容为文本文档,并且字符串需要结束符
199.                            pPhoneNumber:目标电话号码
200.        *返回         :   TRUE:短信发送成功;FALSE:短信发送失败
201.        *依赖         :   底层
202.        *作者         :   H F Y-GU900
203.        *时间         :   2016-5-17
204.        *最后修改时间 :   2016-5-17
205.        *说明         :   需要先调用GU900E_SetSMSServeNumber()设置短信中心号码
206.                            需要使用全局的PDU数据缓冲区
207.                            一定要添加结束符
208.                            当短信长度超过单条短信长度限制后会发送多条短信
209.        ***************************************************************************

楼主:
**********************************************/
210.        #define SMS_MAX_LEN     2048                    //短信最大长度
211.        bool GSM_SendSMS(char *pSMS, char *pPhoneNumber)
212.        {
213.            char SMSBuff[160+1];    //短信最大160B,加上一个结束符
214.            u8 PDUBuff[512];        //短信PDU数据缓冲区
215.            u16 SMSLen;             //短信长度
216.            u16 SMSOffset;          //短信发送偏移位置,用于发送多条短信
217.            u16 i,j;
218.
219.            SMSLen = strlen(pSMS);  //获取要发送的短信长度
220.            if(SMSLen > SMS_MAX_LEN) SMSLen = SMS_MAX_LEN;   //限制短信最大长度,防止无限发送
221.
222.            if(strlen(SMSServeNumber.PhoneNumBuff) == 0)
223.            {
224.                GU900E_debug("由于短信中心号码设置失败,导致短信无法发送!\r\n");
225.                return FALSE;
226.            }
227.
228.            SMSOffset = 0;          //起始偏移为0
229.            while(1)
230.            {
231.                if((SMSLen-SMSOffset) > 160)
232.                    j = 160;
233.                else
234.                    j = SMSLen-SMSOffset;
235.                for(i = 0;i < j;i ++)
236.                {
237.                    SMSBuff[i] = pSMS[SMSOffset + i];   //复制短信到发送缓冲区
238.                }
239.                SMSBuff[j] = 0; //添加结束符
240.
241.                if(GSM_CheckNotASCII(SMSBuff,j) == TRUE)    //分割的短信中含有非ASCII编码,那么只能使用U2S编码,只能发送70个字符(包括中英文)
242.                {
243.                    SMSOffset += GSM_GetU2SCharOffset(SMSBuff,70);  //第一条短信限制70个字符,返回下一条分割的起始位置
244.                    SMSBuff[SMSOffset] = 0;
245.                }
246.                else
247.                {
248.                    SMSOffset += j; //下一条分割的起始位置
249.                    SMSBuff[SMSOffset] = 0;
250.                }
251.
252.                //GU900E_WaitSleep(1000);   //等待上一个操作完成
253.                if(GSM_SendOneSMS(SMSBuff, PDUBuff, SMSServeNumber.PhoneNumBuff, pPhoneNumber) == TRUE)
254.                {
255.                    GU900E_debug("发送短信成功!\r\n");
256.
257.
258.                }
259.                else
260.                {
261.                    GU900E_debug("发送短信失败!\r\n");
262.                    return FALSE;
263.                }
264.                if(SMSOffset >= SMSLen) break;   //短信发送完成,退出
265.            }
266.
267.            return TRUE;
268.
269.        }
270.
271.
272.
273.        /*************************************************************************************************************************
274.        * 函数            :   void GU900E_HardwareInit(void)
275.        * 功能            :   初始化GU900E相关的硬件
276.        * 参数            :   无
277.        * 返回            :   无
278.        * 依赖            :   无
279.        * 作者            :   H F Y-GU900
280.        * 时间            :   2016-5-16
281.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6-5-16
282.        * 说明            :   主要初始化与GU900E相关的STM32 IO 以及 UART
283.        *************************************************************************************************************************/
284.        void GU900E_HardwareInit(void)
285.        {
286.            GU900E_UartInit();                                  //初始化串口
287.            GU900E_SetRxBuff(GU900E_Buff, GU900E_BUFF_SIZE);    //设置通信缓冲区
288.
289.            //初始化RI,用于指示新短信或者电话
290.            DeviceClockEnable(DEV_GPIOB,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291.            GPIOx_Init(GPIOB,BIT14, IN_IPU, IN_IN);             //上拉输入
292.            GPIOx_Init(GPIOB,BIT12|BIT13|BIT15, OUT_PP, SPEED_10M); //推挽输出
293.            GU900E_SetDTR(0);                                   //取消SLEEP
294.            GU900E_SetRESET(1);                                 //复位无效
295.            GU900E_SetPWR(1);                                   //上电无效
296.        }
297.
298.
299.
300.
301.        /*************************************************************************************************************************
302.        * 函数                :   void GU900E_HardwarePowerUP(void)
303.        * 功能                :   GU900E硬件开机
304.        * 参数                :   无
305.        * 返回                :   无
306.        * 依赖                :   无
307.        * 作者                :   H F Y-GU900
308.        * 时间                :   2016-5-18
309.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6-5-18
310.        * 说明                :   用于GU900E模块开机,拉低PWR
311.        *************************************************************************************************************************/
312.        void GU900E_HardwarePowerUP(void)
313.        {
314.            GU900E_SetPWR(1);   //恢复高电平
315.            GSM_DelayMS(200);
316.            GU900E_SetPWR(0);   //拉低750ms开机
317.            GSM_DelayMS(750);
318.            GSM_Delay100MS();
319.            GU900E_SetPWR(1);   //恢复高电平
320.            GSM_DelaySer(3);    //延时3S等待开机完毕
321.        }
322.
323.
324.
325.        /*************************************************************************************************************************
326.        * 函数                :   void GU900E_HardwarePowerDOWN(void)
327.        * 功能                :   GU900E硬件关机
328.        * 参数                :   无
329.        * 返回                :   无
330.        * 依赖                :   无
331.        * 作者                :   H F Y-GU900
332.        * 时间                :   2016-5-18
333.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6-5-18
334.        * 说明                :   用于GU900E模块关机机,拉低PWR大于1S小于5S
335.        *************************************************************************************************************************/
336.        void GU900E_HardwarePowerDOWN(void)
337.        {
338.            GU900E_SetPWR(1);   //恢复高电平
339.            GSM_DelayMS(200);
340.            GU900E_SetPWR(0);   //拉低1500ms关机
341.            GSM_DelaySer(1);
342.            GSM_DelayMS(500);
343.            GU900E_SetPWR(1);   //恢复高电平
344.            GSM_DelaySer(2);    //延时2S等待注销网络
345.        }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
352.        * 函数                :   void GU900E_HardwareReset(void)
353.        * 功能                :   GU900E硬件复位
354.        * 参数                :   无
355.        * 返回                :   无
356.        * 依赖                :   无
357.        * 作者                :   H F Y-GU900
358.        * 时间                :   2016-5-18
359.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6-5-18
360.        * 说明                :   用于GU900E模块硬件复位
361.        *************************************************************************************************************************/
362.        void GU900E_HardwareReset(void)
363.        {
364.            GU900E_SetRESET(1); //恢复高电平
365.            GSM_Delay100MS();
366.            GU900E_SetRESET(0); //拉低100mS复位
367.            GSM_Delay100MS();
368.            GU900E_SetRESET(1); //恢复高电平
369.            GSM_DelaySer(2);    //延时2S
370.        }
371.
372.
373.        /*************************************************************************************************************************
374.        * 函数            :   bool GU900E_ModuleInit(void)
375.        * 功能            :   初始化GU900E模块
376.        * 参数            :   无
377.        * 返回            :   FALSE:初始化失败;TRUE:初始化成功
378.        * 依赖            :   底层
379.        * 作者            :   H F Y-GU900
380.        * 时间            :   2016-5-16
381.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6-5-16
382.        * 说明            :   主要初始化与GU900E配置,以及初始化网络
383.        *************************************************************************************************************************/
384.        bool GU900E_ModuleInit(void)
385.        {
386.            u32 cnt;
387.            u8 retry = 5;       //重试次数
388.
389.            //检测模块存在
390.            retry = 5;      //重试次数
391.            do
392.            {
393.                GU900E_SendATcom("AT"); //发送"AT",同步波特率,并且等待应答
394.                if(AT_RETURN_OK == GU900E_GetATResp(GU900E_Buff, &cnt, "OK", 10, 10))   //等待响应,超时100ms
395.                {
396.                    break;
397.                }
398.                retry --;
399.            }while(retry);
400.            if(retry == 0) return FALSE;
401.
402.            //设置关闭回显
403.            retry = GU900E_RETRY;       //重试次数
404.            do
405.            {
406.                GU900E_SendATcom("ATE 0");  //发送"ATE",关闭回显模式
407.                if(AT_RETURN_OK == GU900E_GetATResp(GU900E_Buff, &cnt, "OK", 10, 10))   //等待响应,超时100ms
408.                {
409.                    GU900E_debug("\r\n关闭AT回显模式成功!\r\n");
410.                    break;
411.                }
412.
413.                GU900E_Ready(); //等待就绪
414.                retry --;
415.            }while(retry);
416.            if(retry == 0)
417.            {
418.                GU900E_debug("\r\n关闭AT回显模式失败!\r\n");
419.                return FALSE;
420.            }
421.
422.            //设置短消息格式为PDU格式
423.            retry = GU900E_RETRY;       //重试次数
424.            do
425.            {
426.                GU900E_SendATcom("AT+CMGF=0");  //发送"AT+CMGF",设置短消息格式为PDU格式
427.                if(AT_RETURN_OK == GU900E_GetATResp(GU900E_Buff, &cnt, "OK", 10, 10))   //等待响应,超时100ms
428.                {
429.                    GU900E_debug("\r\n设置短消息格式为PDU格式成功!\r\n");
430.                    break;
431.                }
432.
433.                GU900E_Ready(); //等待就绪
434.                retry --;
435.            }while(retry);
436.            if(retry == 0)
437.            {
438.                GU900E_debug("\r\n设置短消息格式为PDU格式失败!\r\n");
439.                return FALSE;
440.            }
441.
442.            //使能RI引脚提示
443.            retry = GU900E_RETRY;       //重试次数
444.            do
445.            {
446.                GU900E_SendATcom("AT+CFGRI=1"); //发送"AT+CFGRI",启动RI引脚提示
447.                if(AT_RETURN_OK == GU900E_GetATResp(GU900E_Buff, &cnt, "OK", 10, 10))   //等待响应,超时100ms
448.                {
449.                    GU900E_debug("\r\n启动RI引脚提示成功!\r\n");
450.                    break;
451.                }
452.                GU900E_Ready(); //等待就绪
453.                retry --;
454.            }while(retry);
455.            if(retry == 0)
456.            {
457.                GU900E_debug("\r\n启动RI引脚提示失败!\r\n");
458.                return FALSE;
459.            }
460.
461.            //设置模块sleep模式使能
462.            retry = GU900E_RETRY;       //重试次数
463.            do
464.            {
465.                GU900E_SendATcom("AT+CSCLK=1"); //发送"AT+CSCLK",启动SLEEP模式
466.                if(AT_RETURN_OK == GU900E_GetATResp(GU900E_Buff, &cnt, "OK", 10, 10))   //等待响应,超时100ms
467.                {
468.                    GU900E_debug("\r\n设置SLEEP成功!\r\n");
469.                    break;
470.                }
471.
472.                GU900E_Ready(); //等待就绪
473.                retry --;
474.            }while(retry);
475.            if(retry == 0)
476.            {
477.                GU900E_debug("\r\n设置SLEEP失败!\r\n");
478.                return FALSE;
479.            }
480.
481.            GU900E_SetDTR(1);   //使能SLEEP模式
482.            return TRUE;
483.        }
484.
485.
486.
487.
488.        /*************************************************************************************************************************
489.        * 函数            :   bool GU900E_TestAT(u32 retry)
490.        * 功能            :   GU900E AT 命令通信测试
491.        * 参数            :   retry:重试次数
492.        * 返回            :   FALSE:通信失败;TRUE:通信成功
493.        * 依赖            :   底层
494.        * 作者            :   H F Y-GU900
495.        * 时间            :   2016-5-18
49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6-5-18
497.        * 说明            :   每隔20ms向GU900E发送一个"AT",等待响应返回
4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