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TFT液晶驱动

楼主(2016-05-31):
请教各位:
关于TFT驱动有一些问题咨询一下:
1、现在卖的TFT都自带了驱动IC,这种情况下我们单片机接的时候还需要加LCD驱动器吗,里面的驱动IC同外置的LCD驱动器一样吗,比如段码液晶我需要加HT1621似的。问的有点幼稚。内置的驱动IC也有显存,是吗。
2、同事在用RGB接口的TFT,他在用单片机直接驱动,他认为需要不断刷屏,TFT显示才能保持,否则必须加LCD控制器,类似段码液晶(数码管)显示动态扫描那样,他的理解对吗。TFT电位能保持吗。我是认为只要按照LCD提供的时序刷新一遍屏就行。谁的看法是错的?
谢谢,多多指教。

网友A:
使用RGB 接口的TFT屏硬件结构如下:

1. 单片机----》TFT控制器------》TFT屏(带驱动)
2. 带TFT控制器的单片机------->TFT屏(带驱动)

刷新TFT是TFT控制器得事情,理论上单片机应该也行,实际上达不到那个刷新的速度要求。

还有一些TFT模块,以及把控制器做到里面了,提供SPI口供单片机使用,一般小尺寸屏是这样。

网友A:
常见的TFT控制器有ssd1963,RA8875等。

LPC2478之类的ARM带TFT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RGB 接口的TFT屏硬件结构如下:

1. 单片机----》TFT控制器------》TFT屏(带驱动)

谢谢的答复,依照您的说法,那就是说我的同事理解是对的,必须得不停刷TFT,显示内容才能保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RGB 接口的TFT屏硬件结构如下:

1. 单片机----》TFT控制器------》TFT屏(带驱动)

您说的这种硬件结构就是针对RGB接口TFT而言,MCU接口的就是单片机----TFT(带驱动),是这样吗,MCU接口TFT自带的驱动器内部也在不断刷TFT,是吗。而RGB接口的TFT自带的驱动器则没有这个功能,是吗。
谢谢。

网友A:
对于RGB接口屏,实际使用都是TFT控制器刷屏,不需要用户干涉。
一种是外置的专用控制器,另一种单片机集成了TFT控制器。

对SPI接口的TFT屏,单片机通过SPI送数据就行了。

不论哪一种方式都不需要单片机自己刷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RGB接口屏,实际使用都是TFT控制器刷屏,不需要用户干涉。
一种是外置的专用控制器,另一种单片机集成 ...

好的,谢谢您

网友B:
对TFT LCD再继续拆分。
信号源-》TFT控制器-》薄膜场效应晶体管-》像素点。

在TFT LCD中,TFT控制器就定时给TFT充电,TFT靠着充上去的电力驱动LCD单元。

留意过群创4.3寸液晶屏,关闭TFT控制器后,屏上面的画面还能停留几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TFT LCD再继续拆分。
信号源-》TFT控制器-》薄膜场效应晶体管-》像素点。

谢谢您的答复,这就解释了为何得不停刷屏

楼主:
还有哪位能关于TFT说一些自己的见解吗,多学习学习

网友C:
RGB接口的屏:使用带RGB接口的单片机进行驱动,你只需送一次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的RGB接口会不断刷屏。
带TFT控制器的屏:通常通过SPI或者并行接口和单片机通信,单片机只需通过SPI或并口送一次数据给TFT控制器,TFT控制器会不断刷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RGB接口的屏:使用带RGB接口的单片机进行驱动,你只需送一次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的RGB接口会不断刷屏。
带T ...

谢谢您的答复,您第一句话中的单片机应该是LCD控制器吧

网友D(2018-08-04):
推荐一些我用过的还不错的LCD驱动芯片,性能稳定,性价比也高,可以省不少成本!

LQFP48 LQFP44 SSOP48 DIP28

QFP64 LQFP64 LQFP44 LQFP52 LQFP48

VK1622B LQFP48液晶驅動IC.pdf

LQFP48

QFP100 LQFP100

QFP100 LQFP100

网友E:
无论是哪种,都不需要不断的刷屏

网友F:
看接口啊,如果接口做好了,集成了驱动器,那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