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要使用CAN总线?

楼主(2016-05-31):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大市场中,新产品的推出速度与产品的可靠性能决定了是否可取得预想的效果,这就对我们的产品研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有时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便将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你接到一个多设备协同作业的系统设计任务是,通讯方案的选择便显得至关重要,是用传统的RS485,还是用同样已被广泛使用的CAN通信,也许将给你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开发感受,下方我们将对这两个通讯方式做一个比较,以便大家更好的做好方案的设计。

RS485接口标准特点:

(1)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的芯片,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2)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3)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实际上可达 3000米,另外RS-232-C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即单站能力。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但RS-485总线上任何时候只能有一发送器发送。

(5)因RS-485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

(6)因为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连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

楼主:
CAN总线特点:

1、国际标准的工业级现场总线,传输可靠,实时性高;

2、传输距离远(最远10Km),传输速率快(最高1MHz bps);

3、单条总线最多可接110个节点,并可方便的扩充节点数;

4、多主结构,各节点的地位平等,方便区域组网,总线利用率高;

5、实时性高,非破坏总线仲裁技术,优先级高的节点无延时;

6、出错的CAN节点会自动关闭并切断和总线的联系,不影响总线的通讯;

7、报文为短帧结构并有硬件CRC校验,受干扰概率小,数据出错率极低;

8、自动检测报文发送成功与否,可硬件自动重发,传输可靠性很高;

9、硬件报文滤波功能,只接收必要信息,减轻cpu负担,简化软件编制;

10、通讯介质可用普通的双绞线,同轴电缆或光纤等;

11、CAN总线系统结构简单,有极高的性价比。

网友A:
楼主准备应用在什么电路中?

网友B:
感觉还是485用的熟练

网友B:
一般讲这个芯片用在什么项目上?

网友C:
刚开始学can......485、232简单多了......

网友D:
产品还是使用485的芯片。

网友D:
can总线感觉用的不如其他的熟练。

网友E:
为什么不是485总线呢

网友E:
个人觉得485用起来还是方便

网友F:
can的传输效率比较高。

网友F:
但是232的成本相对来说较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是232的成本相对来说较低一些。

232适合近距离,如串口对串口的信号传输

网友G:
为什么不用232的线

网友G:
串口设计的方案还是比较成熟一些。

网友H:
计算成本的话,肯定是232低

网友H:
通信质量和速率还是can快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485用起来还是方便

不如can好用一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但是232的成本相对来说较低一些。

效果肯定不如485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用232的线

需要根据你的应用电路来决定,

网友J:
考虑到传输速率都是使用can

网友J:
在稳定性和抗干扰上也是can

网友K:
还是根据产品需求来确定方案

网友K:
can的可靠度比较高。

网友E(2016-06-30):
你用过金升阳的can新品吗

网友L:
还是需要根据产品来进行选型的。

网友L:
楼主的电路设计是哪方面的?

网友M:
这个can的芯片比较多呢。

网友M:
can的功能比较全面的。

网友N:
产品用的还是485的设计。

网友N:
can的接口的兼容性怎么样

网友O:
不太明白 CAN总线的协议以及过滤……

网友P:
一帧固定可以发送或接收8字节(data),如果更长时还是别用这一方式。

网友Q:
单片机之类的还是使用485的控制

网友Q:
很多的新品都不集成CAN功能。

网友R:
传输可靠性很高

网友R:
传输可靠,实时性高

网友M:
can的效率比较好。

网友M:
抗干扰的能力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