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05-31):
(无正文)

网友A:
下载看看,这是官方的文档,还是楼主自己总结的呢?

网友B:
最近正用到AD呢,看看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了

网友C:
ADC用的好了,可以增加精度,用的不好,精度还会下降的

网友D:
ADC的速度最大可以达到多少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DC的速度最大可以达到多少呢?

好像是可以最大达到14MHZ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DC的速度最大可以达到多少呢?

只要是7的倍数都可以的吧我记得。理论上最大14,其实只能达到12

网友G:
STM32F10X,输入阻抗应该怎么配置?假如我要有s样40V的电压用100K+10K电阻分压取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