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有哪些措施,可以降低stm32f0的功耗?

楼主(2016-05-31):
   需要用到它的串口收数据,在用串口收数据时候,要求电流能达到(2-3)mA左右,由于串口收数据,时序要求比较严格,所以还必须要用外部晶振,能想到的办法只能降低外部晶振频率,现在从8M降低到3M,发现电流只是从原来的8mA降低到7mA,有什么办法再继续降低电流啊?

网友A(2023-01-14):
  降低F0的功耗啊?降低主频呗

网友B:
一般是进入到睡眠也行的,少唤醒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可以选择用L0啊,现在ST的低功耗做的很好了

网友D:
外部晶振的频率降不降都可以,你要把主频降下来才行

网友E:
你主频是多少呢?64M

网友F:
属实,时序严格的话,只能用外置晶振的

网友G:
可以进入到低功耗模式,F0我记得也是有低功耗模式的

网友H:
其实降低主频的方式,降低功耗也不是很好,属于牺牲性能了

网友I:
为啥要降低功耗呢?是电池供电的设备?

网友J:
你可以运行的时候电流要求是2-3MA啊?通讯少点不也能降低功耗吗

网友K:
降低主频,降低外设总线时钟频率。低频模式、正常模式切换,不工作时在低频模式,工作时在正常模式。

网友L:
换芯片,换有LPUART外设的芯片。

网友M:
如果串口发送端也是你们自己开发的,可以多加一根控制线,控制串口外设的使能。

网友N:
可以试试先把串口接收换成外设中断,发送端先发送一个字节,然后等一段时间再发真正的数据。

网友K:
可以进入到低消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