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C2543中断求助问题

楼主(2016-05-31):
ui, ST, RF, TE, ic
TI给的例程当中,那个GenericBroadcaster例程里面,有两个中断,一个是RF中断,一个是ST中断,我想请问一下,RF中断的中断条件是什么?还有一个UUID的问题,苹果手机app是通过UUID来识别芯片设备的,请问一下UUID在源码的哪个地方,我找了好像都没有,谢谢!

网友A:
楼主,这个我没用过,不过你可以把例程的下载地址发来,给我看看,或者把例程工程发来给我看看,可以通过注释和头文件等了解一下的。

网友B:
我特意查了一下编程手册, 关于 RF 中断有两个中断源, 手册这样描述:

23.2 Interrupts
The radio is associated with two interrupt vectors on the CPU. These are the RFERR interrupt (interrupt 0) and the RF interrupt (interrupt 12) with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 RFERR: Error situations in the radio are signaled using this interrupt
• RF: Interrupts coming from normal operation are signaled using this interrupt
The RF interrupt vector combines the interrupts in RFIF. Note that these RF interrupts are rising-edge triggered. Thus, an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for example, the TASKDONE status flag in the RFIRQF1 register goes from 0 to 1. The RFIF interrupt flags are described in Section 23.2.1.

网友A:
/******************************************************************************
*   Filename:       miniBLE.c
*   Revised:        $Date: 2014-06-26 12:57:28 +0200 (to, 26 jun 2014) $
*   Revision:       $Revision: 122 $
*
*   Description:    miniBLE API.
*
*
*  Copyright (C) 2014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http://www.ti.com/
*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Neither the name of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nor the names of
*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INCLUDES
*/
#include "ioCC254x_bitdef.h"
#if(chip==2543)
#include "ioCC2543.h"
#else
#error "Chip not supported!"
#endif
#include "miniBLE.h"
#include "miniBLE_defs.h"
#include "miniBLE_phy.h"
#include "miniBLE_scheduler.h"
#include "prop_regs.h"
#include "hal_int.h"
#include "clock.h"
#include "power_mode.h"
#if(SMARTRF05EB)
#include "hal_button.h"
#include "hal_led.h"
#include "util_lcd.h"
#include "hal_lcd.h"
#endif

/******************************************************************************
* GLOBAL VARIABLES
*/
#if(SMARTRF05EB)
/* Character array used to decode decimal to hexadecimal. */
const char hex[] = {'0','1','2','3','4','5','6','7','8','9','A','B','C','D','E','F'};
#endif
uint8 deviceAddress[ DEVICE_ADDR_LEN ];     // index 0..5 is LSO..MSB
uint8 daqSequence = 0;
volatile miniBleTask_t miniBleTask[NUM_TASKS];
volatile uint8 nuOfActiveChannels;

/******************************************************************************
* GLOBAL FUNCTIONS
*/
/******************************************************************************
* @fn                  miniBleInit
*
* @brief               Initialize miniBLE. The function does not take register changes
*               into account. If RF HW register or other relevant settings are
*               changed which might change the behaviour, then a hard reset is
*               required before running this function to be sure that the correct
*               settings are used.
*
* @param        void
*
* @return       Generic miniBLE function return value.
*/
uint8 miniBleInit(void) {

    uint8 miniBleAddressType = 0;
    // Reset all tasks.
    for(uint8 i=0; i < NUM_TASKS; i++) {
        miniBleTask.enable = 0;
        miniBleTask.flag = 0;
        miniBleTask.interval = INTERVAL_100_mSEC;
        miniBleTask.countdown = INTERVAL_100_mSEC;;
    }

    // Initialize the miniBLE PHY layer.
    miniBlePhyInit();

#if(chip==2543)
    /*  For CC2543 Random Static Address is used by default. This is based on
    *   production numbers from the infopage and there exist a possibility that
    *   two CC2543 devices containing the same numbers, but it is unlikely. The
    *   user is responsible to make sure that a valid address is used. */
    miniBleAddressType = DEVICE_ADDRESS_STATIC;

    /*  To use public address the user is resposnible to acquire and load the
    *   correct address in flash before uncommenting the line below. */
//    miniBleAddressType = DEVICE_ADDRESS_PUBLIC;
#endif

    if(miniBleSetDeviceAddress(miniBleAddressType)) {
        // Error, device address not set.
        return MINIBLE_FAIL;
    }

    if ( ADDR_VALID( deviceAddress ) == FALSE ) {
        // Error, invalid address (0xFFFFFFFFFFFF).
        return MINIBLE_FAIL;
    }

#if(PSEUDO_ADV_DELAY)
    /*  Seed pseudo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with the 2 LSB from the device
    *   address ( number generator used for advDelay ). */
    MINIBLE_SCHEDULER_PSEUDO_INIT(*((uint16*) deviceAddress));
#endif

     CC254x_DISABLE_32KHZ_CALIBRATION();

    return MINIBLE_SUCCESS;
}

/******************************************************************************
* @fn                  miniBleSetDeviceAddress
*
* @brief               Set device address. Refer to BLUETOOTH SPECIFICATION Version 4.0
*               [Vol 3] section 1.3 - DEVICE ADDRESS and section 10.8 - RANDOM
*               DEVICE ADDRESS and for more details.
*
* @param        Type of address.
*
* @return       Generic miniBLE function return value.
*/
uint8 miniBleSetDeviceAddress(uint8 type) {
    switch(type) {
    case DEVICE_ADDRESS_NOT_VALID:
        for(uint8 i=0;i<6;i++) {
            deviceAddress = 0xFF;
        }
        break;
    case DEVICE_ADDRESS_STATIC:
        // Acquire static random device address from the info page.
        COPY_DEV_ADDR( deviceAddress, (uint8 *)(INFO_PAGE_CC2543_DIE_ID) );
        // The two most significant bits of the static address shall be equal to ??
        deviceAddress[5] |= 0xC0;
        break;
    case DEVICE_ADDRESS_PUBLIC:
        /*  a Valid public address must be placed in FLASH prior to running this.
        *   The public address shall be created in accordance with
        *   section 9.2 ("48-bit universal LAN MAC addresses") of the IEEE
        *   802-2001 standard. */
        if(FLASH_DEVICE_ADDRESS == 0) {
            return MINIBLE_FAIL;
        }
        /*  Suppress this warning as the execution is is not intended to reach
        *   here in this version. */
#pragma diag_suppress=Pe128
        // Copy device address from flash.
        COPY_DEV_ADDR( deviceAddress, (uint8 *)(FLASH_DEVICE_ADDRESS) );
        break;
    default:
        return MINIBLE_FAIL_INVALID_ARGUMENT;
        break;
    }
    return MINIBLE_SUCCESS;
}

/******************************************************************************
* @fn                  miniBleGetDeviceAddress
*
* @brief               Return the current device address in use.
*
* @param        Pointer to variable for storing the current device address.
*
* @return       Generic miniBLE function return value.
*/
uint8 miniBleGetDeviceAddress(uint8* addressVariable) {
    if( addressVariable ) {
        for(uint8 i=0;i<6;i++) {
            // Transfer device address to user variable.
            addressVariable = deviceAddress;
        }
    } else {
        // Null-pointer error.
        return MINIBLE_FAIL_INVALID_ARGUMENT;
    }
    return MINIBLE_SUCCESS;
}

/******************************************************************************
* @fn                  miniBleEnableTask
*
* @brief        Enable task.
*
* @param        taskId Id for task.
*
* @return       Generic miniBLE function return value.
*/
uint8 miniBleEnableTask(uint8 taskId) {
    if(miniBleTask[taskId].enable) {
        // State is already set, no difference between current and argument.
        return MINIBLE_SUCCESS;
    }
    uint8 intState;
    HAL_INT_LOCK(intState); // Enter Critical section.

    // Enable task flag.
    miniBleTask[taskId].enable = 1;

    if(SchedulerEnabledFlag) {
        // Scheduler is running, schedule task.
        miniBleSchedulerScheduleTask(taskId);
    } else {
        // Scheduler is not running, restart scheduler.
        miniBleSchedulerReset();
        return miniBleSchedulerStart();
    }
    HAL_INT_UNLOCK(intState); // Exit Critical section.
    return MINIBLE_SUCCESS;
}

/******************************************************************************
* @fn                  miniBleDisableTask
*
* @brief        Disable task.
*
* @param        taskId Id for task.
*
* @return       Generic miniBLE function return value.
*/
uint8 miniBleDisableTask(uint8 taskId) {
    if(!miniBleTask[taskId].enable) {
        // State is already set, no difference between current and argument.
        return MINIBLE_SUCCESS;
    }
    uint8 intState;
    HAL_INT_LOCK(intState); // Enter Critical section.

    // Disable task flag.
    miniBleTask[taskId].enable = 0;

    /*  If no tasks are active (i.e. miniBleTask[0-NUM_TASKS].enable == 0), then
    *   the scheduler has already scheduled an upcoming event which will wake
    *   the device and do nothing. */

    HAL_INT_UNLOCK(intState); // Exit Critical section.
    return MINIBLE_SUCCESS;
}

/******************************************************************************
* @fn                  miniBleSetAdvertisingChannels
*
* @brief        Enable or disable advertising channels. The channels are:
*               RF Channel  0,  2402 MHz, Advertising channel 37
*               RF Channel 12,  2426 MHz, Advertising channel 38
*               RF Channel 39,  2480 MHz, Advertising channel 39
*
* @param        channelMap the three least significant bits corresponds to the
*               three broadcast channels 37 (bit 0), 38 (bit 1) and 39 (bit 2).
*               Set to enable and clear to disable channel.
*
* @return       Generic miniBLE function return value.
*/
uint8 miniBleSetAdvertisingChannels(uint8 channelMap) {
    // transfer channelmap extern variable (ActiveChannels) in phy.
    ActiveChannels = channelMap;

    // Count number of active channels.
    nuOfActiveChannels = 0;
    for(uint8 i=0; i<3; i++) {
        if((channelMap >> i) & 0x01) {
            nuOfActiveChannels++;
        }
    }

    // Set first channel.
    if(ActiveChannels & CHANNEL_37) {
        firstActiveChannel = CHANNEL_37;
        miniBLEPhySetChannel(CHANNEL_37);
    } else if(ActiveChannels & CHANNEL_38) {
        firstActiveChannel = CHANNEL_38;
        miniBLEPhySetChannel(CHANNEL_38);
    } else if(ActiveChannels & CHANNEL_39) {
        firstActiveChannel = CHANNEL_39;
        miniBLEPhySetChannel(CHANNEL_39);
    } else {
        return MINIBLE_FAIL_INVALID_ARGUMENT;
    }
    return MINIBLE_SUCCESS;
}

/******************************************************************************
* @fn           miniBleSetOutputPower
*
* @brief        Set output power. The TXPOWER can be set at any time except
*               during transmission. Critical sections is used to ensure that
*               an update will not occur during TX.
*
* @param        txpower RF output power.
*
* @return       Generic miniBLE function return value.
*/
uint8 miniBleSetOutputPower(uint8 txpower) {
    // Check if argument is valid, PA bias control must be set to 0x05 for CC2543.
    if((txpower & 0x05) != 0x05) {
        return MINIBLE_FAIL_INVALID_ARGUMENT;
    }
    uint8 intState;
    HAL_INT_LOCK(intState);                 // Enter Critical section.
    if(!miniBleAdvTxDone) {                 // Possible ongoing transmission?
        HAL_INT_UNLOCK(intState);           // Exit Critical section.
        return MINIBLE_FAIL_RADIO_ACTIVE;
    }
    MINIBLE_PHY_SET_OUTPUT_POWER(txpower);  // Set new TXPOWER setting.
    HAL_INT_UNLOCK(intState);               // Exit Critical section.
    return MINIBLE_SUCCESS;
}

/******************************************************************************
* @fn           miniBleSetAdvertisingData
*
* @brief        Load payload into TXFIFO.
*
* @param        payloadBuffer pointer to payload array (buffer).
* @param        length Length of payload.
*
* @return       Generic miniBLE function return value.
*/
uint8 miniBleSetAdvertisingData(uint8 *payloadBuffer, uint8 length) {
    uint8 retVal, intState;
    HAL_INT_LOCK(intState);                 // Enter Critical section.
    if(!miniBleAdvTxDone) {
        /* Ongoing advertisment. */
        HAL_INT_UNLOCK(intState);           // Exit Critical section.
        retVal = MINIBLE_FAIL_RADIO_ACTIVE;
    } else {
        MINIBLE_PHY_CMD(CMD_TXFIFO_RESET);
        retVal = miniBLEPhyLoadPacket(payloadBuffer, length);
        HAL_INT_UNLOCK(intState);           // Exit Critical section.
    }
    return retVal;
}

/******************************************************************************
* @fn                  miniBleWaitForNextEvent
*
* @brief        Wait for the next event to occur and enter power mode if there
*               is sufficient time until next event.
*
* @param        void
*
* @return       Triggered events since last wakeup.
*/
uint8 miniBleWaitForNextEvent(void) {
    /*  Wait for the next event to occur and enter power mode (sleep) if there
    *   is sufficient time until next event. */
    return miniBleSchedulerEnterSleep();
}

/******************************************************************************
* @fn                  miniBleWait
*
* @brief        Wait. If power saving is enabled the device will enter sleep
*               (PM2) whenever it can, but it will not disturb the scheduler
*               and hence might wake up during this wait time. But the function
*               will not return until the time runs out.
*
* @param        duration Time to wait (or sleep).
*
* @return       void
*/
void miniBleWait(uint32 duration) {
    // Clear flag used to indicate when given duration has expired.
    waitCompleteFlag = 0;

    /*  The part below could be simplified in terms of code readability by using
    *   the function given below, but because the function is likely to be
    *   called at very frequent intervals the macro implementation used instead
    *   will reduce the execution time by reducing the number of function calls
    *   at the expence of a very small increase in code size.

    miniBleEnableTask(TASK_WAIT);
    */
    uint8 intState;
    uint32 sleepTimerValue;
    HAL_INT_LOCK(intState);     // Enter Critical section.
    miniBleTask[TASK_WAIT].enable = 1;
    miniBleTask[TASK_WAIT].countdown = duration;

    /*  Find how much time has passed since previous event and sync the current wait
    *   task relative to the result. Then trigger the scheduler to allow this newly
    *   enabled wait task to be re-scheduled. */
    miniBleTask[TASK_WAIT].countdown +=  miniBleSchedulerGetTimeSincepreviousEvent();

    // Update current trigger value to now.
    MINIBLE_SCHEDULER_READ_TIMER(sleepTimerValue);

    globalWakeupTime = sleepTimerValue;

    SCHEDULER_INT_TRIGGER();    // Trigger scheduler to run (ST_ISR).
    HAL_INT_UNLOCK(intState);   // Exit Critical section.

    /*  Remain in sleep until wait task is complete. If the wait duration is
    *   longer than the DAQ interval, the next DAQ event will be blocked by the
    *   while statment below. */
    while(!waitCompleteFlag) {
        miniBleSchedulerEnterSleep();
    }

    /*  duration (given argument) is reached, return to called location. Due to
    *   the scheduler design which allows main context to be interrupted at any
    *   time (By advertisment or calibration task) there exists a possibility
    *   that the actual duration is more than what was given. */
    return;
}

/******************************************************************************
* @fn           miniBleSetTaskInterval
*
* @brief        Set the interval for the given task.
*
* @param        taskId Id for task.
* @param        interval Interval for task execution.
* @param        now Set true(1) to schedule according to the new interval
*               given immediatewly or set to false(0) to wait until next
*               scheduled evvent is triggered.
*
* @return       Generic miniBLE function return value.
*/
uint8 miniBleSetTaskInterval(uint8 taskId, uint32 interval, uint8 now) {
    if((interval < INTERVAL_1_mSEC) || (interval > INTERVAL_MAX)) {
        return MINIBLE_FAIL_INVALID_ARGUMENT;
    }
    if(taskId == TASK_ADV) {
        if((interval < INTERVAL_100_mSEC) || (interval > INTERVAL_10_24_SEC)) {
            return MINIBLE_FAIL_INVALID_ARGUMENT;
        }
    }
    uint8 intState;
    HAL_INT_LOCK(intState);         // Enter Critical section.
    miniBleTask[taskId].interval = interval;
    if(now) {
        // Schedule the next advertise event according to the new interval now.
        miniBleSchedulerReset();
        HAL_INT_UNLOCK(intState);   // Exit Critical section.
        return miniBleSchedulerStart();
    }
    HAL_INT_UNLOCK(intState);       // Exit Critical section.
    return MINIBLE_SUCCESS;
}

/******************************************************************************
**************  SmartRF05EB peripheral debug functions ** *********************
******************************************************************************/
#if(SMARTRF05EB)
/******************************************************************************
* @fn          miniBlePrintStatistics
*
* @brief       Print statistics to SMartRF05EB LCD screen
*
* @return      void
*/
void miniBlePrintStatistics(void) {
// Update LCD with statistics.
        halLcdDisplayValue(1, "Evnts: ", (int32)adv_events, " ");
        halLcdDisplayValue(2, "Pckts: ", (int32)packets_sent, " ");
        halLcdDisplayValue(3, "PRF_N_TX: ", (uint32)PRF_N_TX, " ");
}

/******************************************************************************
* @fn          miniBlePrintAddress
*
* @brief       Print current device address to SmartRF05EB LCD.
*
* @return      void
*/
void miniBlePrintAddress(uint8* deviceAddress) {
    halLcdClear();
    halLcdWriteLine(1, "miniBLE (CC2543)");
    halLcdWriteLine(2, "Device Address");

    // Update LCD line 3 with device address.
    halLcdWriteChar(3, 0, '0');
    halLcdWriteChar(3, 1, 'x');
    halLcdWriteChar(3, 2, hex[(deviceAddress[0] & 0xF0) >>  4]);
    halLcdWriteChar(3, 3, hex[(deviceAddress[0] & 0x0F)]);
    halLcdWriteChar(3, 4, hex[(deviceAddress[1] & 0xF0) >>  4]);
    halLcdWriteChar(3, 5, hex[(deviceAddress[1] & 0x0F)]);
    halLcdWriteChar(3, 6, hex[(deviceAddress[2] & 0xF0) >>  4]);
    halLcdWriteChar(3, 7, hex[(deviceAddress[2] & 0x0F)]);
    halLcdWriteChar(3, 8, hex[(deviceAddress[3] & 0xF0) >>  4]);
    halLcdWriteChar(3, 9, hex[(deviceAddress[3] & 0x0F)]);
    halLcdWriteChar(3, 10, hex[(deviceAddress[4] & 0xF0) >>  4]);
    halLcdWriteChar(3, 11, hex[(deviceAddress[4] & 0x0F)]);
    halLcdWriteChar(3, 12, hex[(deviceAddress[5] & 0xF0) >>  4]);
    halLcdWriteChar(3, 13, hex[(deviceAddress[5] & 0x0F)]);
    return;
}
#endif

网友A:
uint8 deviceAddress[ DEVICE_ADDR_LEN ];     // index 0..5 is LSO..MSB
这个变量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nt8 deviceAddress[ DEVICE_ADDR_LEN ];     // index 0..5 is LSO..MSB
这个变量是的吗?

哇,首先很感谢你呀~你发的这个变量是地址的长度和存贮地址的数组哦,跟中断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特意查了一下编程手册, 关于 RF 中断有两个中断源, 手册这样描述:

23.2 Interrupts
意思是说上升沿触发,是指TASKDONE的flag置1就发生中断是不?

网友B:
TASKDONE的flag置1会发生中断, 这里只是举例, 就是还会有其它条件引发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