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编译问题分配一个记储器

楼主(2016-05-31):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  -o Debug\_led.sm8 -mDebug\_led.map debug\_led.lkf
#error clnk debug\_led.lkf:1 segment .USER_DATA size overflow (13488)
The command: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  -o Debug\_led.sm8 -mDebug\_led.map debug\_led.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请教一下大神这个是啥问题?
如何设置分配一个记储器不被改动?

网友A:
可能是零页区数据放不下了。
你在C Compiler/memory models 修改下存储模式,改为long stack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