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导入网表出问题

楼主(2016-05-31):
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R0603' for device 'R_R0603_0'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Property is only allowed on PACKAGE KEEPOUT or PLACE BOUND.
这种问题怎样解决呀?求指导。

网友A:
检查对应的PCB 库 R0603  小方法:丝印位置移动下 保存 注意看下方提示框 是否器件生成OK
PCB 中 检查设置的库 路径 焊盘路径
在PCB 中直接放置这个零件 如果没问题 验证了上述2个
导入网表

网友:
意思就是你的PCB库里面没有R0603.dra和R0603.psm两个文件。
1、先确定你有这两个文件
2、保证你的pcb库的路径包含有上面两个文件的文件夹所在的位置:setup→user preferences,传不了图,你自己百度3、database check一把:tools→database check

网友B(2019-09-16):
LZ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目前只能重新绘制封装;pad和psm确定都有,而且都有path位置;重新画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