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跪求大神指点一下我这些warning

楼主(2016-05-31):
我前仿过了。后仿现在还没加sdf(理想条件下),出现x态。考虑是不是warning导致的内部逻辑不通。
现在把各种警告贴上来,求指点,困扰我好久了。
哪些警告是必须消除的。。。
第一种:20处左右:Warning:  Undriven register 'r_reg[MEMO][DATAOUT][16]' is connected to primary output 'r_out[MEMO][DATAOUT][16]'. (ELAB-832)
第二种:1处:Warning:  ./encode.vhd:103: DEFAULT branch of CASE statement cannot be reached. (ELAB-311)
第三种:50处:Warning: In design 'rt1553', cell 'C22054' does not drive any nets. (LINT-1)
第四:800多处。。。Warning: In design 'rt1553', port 'r_out[BLOCK_CIR_ADDRESS][15]' is not connected to any nets. (LINT-28)
第五:70处: Warning: In design 'rt1553', output port 'memi[DATAIN][15]' is connected directly to output port 'r_out[MEMI][DATAIN][15]'. (LINT-31)
第六:3处:Warning: In design 'TOP1553', a pin on submodule 'memory' is connected to logic 1 or logic 0. (LINT-32)
   Pin 'read_b' is connected to logic 1.
第七:90处:   Warning: In design 'TOP1553', net 'memory/data5[0]' has multiple drivers (unknown wired-logic type). (LINT-38)
第八:1处:    Warning: Design 'TOP1553' contains 8 high-fanout nets.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ill be used for delay calculations involving these nets. (TIM-134)
第九:1处:  Warning: DesignWare synthetic library dw_foundation.sldb is added to the synthetic_library in the current command. (UISN-40)
第十:150处:  Warning: Unable to determine wired-logic type for multiple-driver net 'memory/data1[12]'. (TRANS-5)
Information: Assuming multiple-driver net 'memory/data1[12]' is a wired-AND. (TRANS-6)
Warning: Unable to determine wired-logic type for multiple-driver net 'memory/data1[13]'. (TRANS-5)
第十一:5000多处:  Warning: Target library contains no replacement for register 'regs/r_sys_reg[MUX1M_10M]' (**FFGEN**). (TRANS-4)

另外。。。因为有个dpram模块,我使用了shared variable,是不是会导致不可综合啊?
elabrate之前的error:    不知道是不是有影响
Error: Cannot create procedure named 'group_variable' - existing command

网友A:
看到1553总线。

网友B:
信号一层一层的去找,看最后是哪个信号导致了x态。好像没有别的办法,并且跟你这些warning,也不一定有关系。

不过你可以尝试这一招:
   在你的设计中,变量声明的时候,赋个初值。 不过你用的是VHDL,可以在声明变量时赋初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一层一层的去找,看最后是哪个信号导致了x态。好像没有别的办法,并且跟你这些warning,也不一定有关系 ...

不能给初值诶~
麻烦啊。门级网表我除了顶层,下面的都不认识啊。大神

网友B:
'第六:3处:Warning: In design 'TOP1553', a pin on submodule 'memory' is connected to logic 1 or logic 0. (LINT-32)
   Pin 'read_b' is connected to logic 1. "
这个告警,你可以看看。有可能是没有低脉冲出现过,所以对应的寄存器、memory就没有初值,就可能导致后续逻辑也跟着出现x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六:3处:Warning: In design 'TOP1553', a pin on submodule 'memory' is connected to logic 1 or log ...

啊。这个我看了。原来是dpram里面一个没用的端口,和没发挥任何逻辑作用。也不知道厂家留着干啥。
应该不影响功能。
大神,还有哪些警告很严重吗?

网友B:
后仿出现x态,不一定跟这些告警有关的。
你还是得从仿真出现x态的地方出发,一个信号一个信号的往前查,只有找到源头了,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捷径的,还是老老实实查信号吧。

如果查到不知道是什么功能的单元,就只能去看综合网表了,看看是你代码中的那个部分综合出来的。

然后 你可以使用一些综合编译指令,把你设计内部的一些信号名保持住,以方便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