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136老是击穿,求解!!!!

楼主(2016-05-31):
此为交流电机驱动电路,BT136老是击穿导通。

楼主:
127V-N接电机的一根线,电机的另一根线接交流零线。

网友A:
多大的电机?电流过零关断?

网友B:
未必是击穿,还要注意过流烧毁。电机是感性负载,可控硅的耐压选择要高于常规阻性负载,而且电机的启动电流较大,可控硅必须能耐受且保有一定余量。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电机正常工作是0.8A,127V。我看BT136的手册,导通电流4A,控制集电压最高5V,2A。

网友B:
楼上说的是一种可能性,所谓触发象限问题。

网友C:
没遇到这种问题,还是学习了

网友D:
你可以试试 先接个白炽灯 或者电阻负载 功率与电机一致 如果没问题
还是电机启动电流较大 可控硅余量不够 用大一号的型号
另外 散热片要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题目经常出现,而80%的原因是T1丶T2脚误接。

T1丶T2脚误接?怎么理解,指可控硅的控制脚误接吗?

网友F:
你是不是接错线了,将交流电压的火线和零线接到BT136两端了?如果是这样,一接通,火线零线短路,肯定烧嘛

网友G:
楼上讲得有点似

网友H:
以前我也用过136控制电机,正常工作时没问题,只是要控制电机反转时,可控硅就很容易烧毁。
后来,我改了下电路,每次要反转之前,先停顿2秒,再反转就没问题了。但是客户不接受,说感觉控制不灵敏。
最后我就换成继电器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