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USB打印机

楼主(2016-05-31):
STM32F4 USB打印机:

    原先使用STM32F1xx系列CPU驱动usb打印机,一直采用的搭配是:STM32F1xx(CPU)+CH375;
或者是STM32F1xx(CPU)+CH376 模式。

    因为STM32F4xx系列的CPU自动USB OTG部分,一直以来想尝试使用STM32F4直接驱动打印机。
原先因为有现成的PCB板(STM32F1xx+CH375),就迟迟没有静下心来做这一块。

    这两天正好有空余时间了,就尝试做起来,终于经过这两天的努力,调通了,故发此帖,与大家共享!

    硬件:  测试使用的是STM32F4 Discovery开发板,通过USB"A"母 去 MICRO USB 公(OTG)连接线,
外部连接HP DeskJet 1112喷墨打印机。
    软件: 采用FreeRTOS嵌入式操作系统。

1、连接usb打印机到STM32F4 Discovery开发板接口如下:
    CN5----->MIRO USB公-------USB"A"母------>usb打印机线------>HP DeskJet 1112喷墨打印机
    另外:RS232(USART6)连接如下:
     PC6---------->TXD
     PC7---------->RXD

2、串口输出截图如下:

3、USB A母去MICRO USB公---连接线:
4、供大家测试用的HEX文件:

5、HP DeskJet 1112喷墨打印机图片:

楼主:
测试说明:
    1、下载提供的hex文件到STM32F4 Discovery目标板;
    2、按上面的提到的连接图,连接RS232,连接HP DeskJet 1112喷墨打印机,放入打印纸;
    3、串口波特率设置为: 115200bps
    4、通过调试接口的usb供电
    5、或者按下目标板上的 Reset按钮,启动测试。

网友A:
和打印机通信到底是USB还是串口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打印机通信到底是USB还是串口通信?

LZ确实没交代清楚。

可能是这样,猜的:
PC——232——开发板——USB——打印机

网友C:
通讯协议那部分怎么定义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确实没交代清楚。

可能是这样,猜的:

你这ID这么感觉看上去好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ID这么感觉看上去好熟啊,

玄德
另一个网站的xuande

网友D:
HEX 文件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E:
楼主能让看下程序吗

网友F:
usb 打印机不难.我以前公司就做文档打印

网友G:
为什么你的F4DISCOVERY和我的不一样

楼主:
和打印机的通信,当然是usb了!
串口,只是作为STM32F4开发板的输出,调试用的。

楼主:
STM32F4 USB打印机_调试连接示意图:
STM32F4

楼主:
10楼版主“usb 打印机不难.我以前公司就做文档打印”

   那给你HP DeskJet 1112打印机,你用STM32的任何一款CPU,驱动打印出来一页的测试内容,看看!
或者直接使用这个STM32F4 Discovery开发板也可以。
   然后给我们公开你的工程代码,让我们大家测试看看!
   多谢!

楼主:
目前使用的是:

   HP的喷墨打印机,或者是HP的激光打印机
   支持PCL3,PCL3 GUI ,PCL5e,PCL6等打印机语言

楼主:
回复11楼“为什么你的F4DISCOVERY和我的不一样”:
  我的STM32F4 Discovery板子,搁置起来有一段时间了,那个user按钮(蓝色的),不知道什么时间给碰掉了。应该是这儿不同吧。

楼主:
这个是官网的stm32f4-discovery_board照片:

楼主:
看看不同的搜索引擎,搜索的结果对照:
   1、bing搜索结果_STM32F4 USB打印机
  2、baidu搜索结果_STM32F4 USB打印机:
  看看搜索的结果对比,就知道哪个是垃圾了!!!

网友E:
楼主,能让学习下你的程序吗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下:连接HP DeskJet 1000喷墨打印机,测试打印也是非常正常。    STM32F4_USB_HP DeskJet

楼主:
测试hex文件,分别测试:黑白打印模式 以及 彩色打印模式

    1、黑白打印模式-----测试hex文件

    2、彩色打印模式-----测试hex文件

网友H:
usb hid通信?

楼主:
是USB主机---打印机类 驱动,怎么会是HID!

打印机类printer的驱动指的是喷墨打印机中的驱动吧,STM32起到HOST的作用,对吧

网友I(2017-01-14):
大神,我也想做用STM32控制CH376驱动打印机,打印EXCEL文档的数据,现在已经调通了USB和打印机,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让打印机打印了,可否帮帮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