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显示

楼主(2016-05-31):
求助各位帮忙啦~
VGA显示中,行像素以列像素为单位,列像素又以时间为单位,如果是800X600X60HZ的图像,那一个列像素=25ns,这个25ns是怎么来的?还是说规定好了的?
另外,哪位大神知道VGA的四种像素的计算,求指教~

楼主:
不要沉下去~不要沉下去~不要沉下去~

网友A:
根据分辨率和刷新频率的不同,显示模式的发展可分为:VGA(640×480像素);SVGA(高级VGA,800×600像素);XGA(可扩展图形阵列,1 024×768像素)。

网友B:
这个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60hz的频率   意味着1/60s要刷完一屏     一屏的点数为800*600
还有一些消影的时间    需要考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分辨率和刷新频率的不同,显示模式的发展可分为:VGA(640×480像素);SVGA(高级VGA,800×600像素);XG ...

谢谢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60hz的频率   意味着1/60s要刷完一屏     一屏的点数为800*600
还有一些消影的时 ...

也谢谢你啦~

网友C:
实际有前后肩什么的 就是有多余的一堆行列 像素时钟个数比显示个数要多一些 应该是当时扫描切换行列要时间  现在接口只是刷到内存 行之间本来就地址顺延的 换帧讲地址重置到头就行  估计是为兼容以前 还是保留了一大堆多余的

网友D:
直接找个VESA标准看

网友E:
VGA是一个很老的接口了,时序在网上很多.
分逐行行扫描和隔行扫描.
注意:老式CRT显示器对VGA信号要求较低,液晶显示器对VGA信号要求较高,即使是一样的分辨率,但部分信号只能在CRT上有显示.

我以前搞过一下这东西,但我的主要维修不是显示器.
我大概记得的是:行信号和数据间有点时间空格.数据的带宽很高,一般的示波器能看到场行信号,但电脑的数据信号我是没看到过.颜色是三个,不是你说的四个,数据带宽应该是:行分辨率*纵分辨率*刷新率*3(颜色)*8(每颜色的亮度深度).
不给上传原图,你自己看吧
http://www.cnblogs.com/spartan/archive/2011/08/16/2140546.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E:
VGA是一个很老的接口了,时序在网上很多.
分逐行行扫描和隔行扫描.
注意:老式CRT显示器对VGA信号要求较低,液 ...

感谢分享

网友F:
这个用fpga实现容易一些

网友F:
dsp做vga还真没用过的。

网友G:
你好!你问的这个理论是用来做什么的?或者用途是什么?

网友H:
vga的还是fpga好用。

网友H:
楼主可以试试fpga驱动vg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你问的这个理论是用来做什么的?或者用途是什么?

暂时也没有做什么,正在学视频处理的路上……遇见了这个VGA驱动,没看懂就出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试试fpga驱动vga吧

我这个就是一个FPGA驱动VGA的,就是程序上这个25ns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VGA是一个很老的接口了,时序在网上很多.
分逐行行扫描和隔行扫描.
注意:老式CRT显示器对VGA信号要求较低,液 ...

谢谢谢谢~多谢分享~

网友I:
VGA的像素640×480

网友G(2016-11-07):
引用 楼主:
暂时也没有做什么,正在学视频处理的路上……遇见了这个VGA驱动,没看懂就出来问问~ ...

我也做视频处理,我主要是想用Matlab做仿真,用DSP做硬件实现。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