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路中如何选择最佳的电路保护器件

楼主(2016-05-31):
   电路保护主要是保护电子电路中的元器件在受到过压、过流、浪涌、电磁干扰等情况下不受损坏,电路保护器件则是为产品的电路及芯片提供防护的,确保在电路出现异常的情况下,被保护电路的精密芯片、元器件不受损坏。过压、过流、浪涌、电磁干扰、静电放电等一直是电路保护的重点,因此,市场中的主流电路保护器件也是以防雷/过压/过流/防静电等为主,常见的保护器件有气体放电管、固体放电管、瞬态抑制二极管压敏电阻、自恢复保险丝以及ESD静电二极管等。工程师在选型的时候如何才能选择最佳的电路保护器件呢?
    1.你要知道你想要防止的损害是什么,许多时候设计工程师会向硕凯电子咨询有关浪涌保护器件的问题,但他们却不知道想要避免造成什么损害,因此,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确定要防止直接的雷击、二次冲击(如IEC61000-4-5标准描述),还是静电放电(如IEC61000-4-2标准描述)。一旦做出决定,你就可以选择合适的电路保护器件了。
    2.决定当故障情况出现时你想要什么结果。例如,你希望在运行时能够耐受故障情况,并在故障情况发生期间和之后保持运作;仅仅在关断时才耐受故障情况,然后在下
    一次装置上电时进入运作;或者提供保护使装置安全地失效,并在失效结束之后不需要进行运作?你所选择的电路保护器件是取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
    3.对于什么是“正常”和“异常”的运行情况,我们需作出合理设想,例如,你无法选用一个在6A下动作的过流保护器件,而期望你的设计在5.99999A下正常运作,这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余量。如果你的设计在正常运行情况下消耗6A电流,你必须选用一个在8A或更高电流下动作的过流保护器件PTC自恢复保险丝。不仅如此,你必须了解最大工作电压、最高环境温度,以及故障电压、故障电流和故障持续时间,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4.必须要清楚任何保护是不可能做到100%的,如果你设计保护一个特定事件,但是总有可能发生一些更加严重的事件。例如,电信雷电规范所描述的危害比直接雷击要轻微得多,要保护产品防止直接雷击造成的危害是有可能的,但这样做却非常昂贵。
    5.在设计开始时就要规划电路保护方案,虽然电路保护器件比过往小了许多,但是在PCB设计完成之后,如果没有充足的空间就不可能添加电路保护器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力/电子产品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电路结构和电子产品的物理尺寸变得越来越小,在设计周期的早期进行电路保护设计变得更加重要。电路保护和电子保护器件的选型可能看起来优先级不高,但是应当在前期开始设计,消除设计问题并确保您的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A:
你做的是哪方面的防护电路?

网友A:
防浪涌设计的电路推荐一个吧。

网友B:
没有弄过相关设计的。

网友B:
ESD防护不好弄的。

网友C:
你的设计方案是什么的?

网友C:
有没哟emc和emi的设计

网友D:
电路中的ESD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D:
考不考虑其他外界因素呢

网友E:
瞬态抑制二极管推荐

网友E:
抑制浪涌电流的产生。

网友F:
你的保护电路都包括哪些的

网友F:
怎么选择一个好的保护方案

网友:
电路中经常会通过较大的电流

网友G:
保护电路在逆变电源这种经常需要 进行电流转换的器件中显得尤为重要。

网友H:
推挽结构的主变换电路

网友B:
两推挽开关mos管

网友I:
防反接保护电路

网友:
影响效率

网友G:
采用继电器的防反接保护电路

网友B:
防反接保护电路效果比较好

网友B:
igbt的驱动和短路保护

网友I:
配合过载保护

网友G:
逆变电源中保护电路

网友I:
电池极性接反

网友B:
igbt作为一种新型的功率器件

网友G:
耐瞬间电流的冲击能力

网友:
重新更换才能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B:
寄生二极管

网友:
避免这些因素对电路或者重要器件的损伤

网友H:
两推挽开关mos管的寄生二极管

网友B:
电池欠压保护

网友I:
常用电路保护元件

网友G:
瞬态抑制二极管是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高 效能电路保护器件

网友:
在电压过低(低于设定值)时产生复位信号,防止CPU意外动作

网友I:
没有过流短路保护逆变器很可能会因为过流短路而烧毁。

网友G:
在反向应用 效能电路保护器件

网友I:
过流短路保护

网友B:
引起保护电路 动作的短路电流门限值

网友:
交流电网电压的波动和负载电流的变化都会使整流电源的输出电压和电流随之变动

网友B:
新型稳压电源是开关型稳压电源。

网友G:
过电压保护包括输入过电压保护和输出过电压保护。

网友H:
短 路信号引起保护电路动作

网友B:
软启动保护电路

网友I:
开关电源中开关稳压器的高集成化和轻量小体积,使其单位体积内的功率密度大大提高,因此如果电源装置内部的元器件对其工作环境温度的要求没有相应提高,必然会使电路性能变坏,元器件过早失效。

网友B:
滤波电容器会流过很大的浪涌电流

网友H:
限流电阻消耗过多的功率

网友G:
直流电源直接对开关稳压器供电

网友:
保护调整管在电路短路、电流增大时不被烧毁。

网友H:
影响开关稳压器的正常工作

网友B:
开机时应该接入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I:
采用温度继电器来检测电源装置内部的温度

网友:
瞬间出现超出稳定值的峰值,它包括浪涌电压和浪涌电流。

网友:
瞬变干扰

网友G:
适用于交流50/60HZ,额定电压至380V的供电系统

网友H:
“浪涌”是指电源电压的不规则波动现象

网友I:
安装浪涌保护器时,首先确保它被放置在被保护设备的入口处

网友B:
浪涌主要来自于系统内部

网友H:
电压有时会这这突然短时间升高,形成尖峰。

网友G:
IES浪涌保护器

网友:
防止过大的电流与电压对设备产生损害。

网友I:
许多浪涌保护器安装位置设计不合 理。

网友B:
晶闸管浪涌保护器件

网友H:
EMI通常由电磁辐射发生源如马达和机器产生。

网友G:
电磁干扰的产生及危害当不希望的电压和电流影响设备性能

网友:
差模干扰

网友I:
可能对其他设备产生不良 的影响,甚至造成严重的危害

网友B:
电磁干扰(EMI),有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两种。

网友H:
SPD浪涌保护器维护

网友:
下电涌保护器只需作共模接法

网友G:
电涌保护器接入?

网友H:
SPD浪涌保护器

网友B:
提供高效浪涌保护

网友I:
过大的电压或电流被加至集成电路所产生的电过应力

网友I:
减少相互间的电磁干扰

网友B:
找出干扰源,削弱电磁干扰。

网友H:
磁干扰强度低于特定的极限值

网友G:
对外界的电磁干扰有一定的抵抗力

网友:
解决电磁干扰问题

网友I:
屏蔽只是减少电子设备电磁干扰的一种方法

网友B:
电磁干扰的分类有哪些?

网友H:
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两 种。

网友G:
开关电源电磁干扰怎么解决

网友:
如何降低甚至消除开关电源的EMI

网友I:
它通常与滤波、接地、搭接等措施一起应用,从根本上解决电子设备的电磁兼容问题。

网友B:
各种电磁噪声

网友H:
传导干扰主要是电子设备产生的干扰信号通过导电介质或公共电源线互相产生干扰

网友G:
开关电源以其效率高、体积小、输出稳定性好的优点而迅速发展起来

网友:
电磁兼容(EMC)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