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32的板子,光测板子没短路,但焊上芯片,3.3v和GND就短路了

楼主:
32的板子,光测板子没短路,但焊上芯片,3.3v和GND就短路了

网友A(2016-05-31):
芯片击穿了吧

网友A:
修过几次ARM的板子,都是芯片损坏了,换新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过几次ARM的板子,都是芯片损坏了,换新的就好了

才换的新的芯片。。整个板子就焊了芯片。

网友B:
手工焊的吧

网友C:
1,焊接有粘连。
2,电路设计错误。

网友D:
电源浪涌,一上电MCU就挂了?

网友E:
第一电源有没有反,第二电源有没有焊接短路。第三元器件损坏。

网友F:
焊好以后不上电测试是否短路,如果不短,而是上完电以后才短,那肯定就是芯片挂了

网友G:
只有上图才能发现一切啊

网友H:
焊接芯片前,先量測芯片3.3v和GND pin是否短路?沒短路再焊接。焊接好之後再量測是否短路?沒短路再上電。問題不就找到了?

网友I:
碰到多次了,
STM32的ESD设计有问题。

网友J:
封装画错了?

网友K:
STM32管脚很脆弱,号称过15KV的空气放电,8KV的接触放电……做过测试的都知道,8KV打在外壳的那个凶狠,看得都蛋疼。几年前STM32刚出来的时候(山寨品还没有),摸摸就摸坏了不少,身上静电也许有,但绝对不到打火的程度(自己手指会感受到的)

网友L:
不能使用劣质焊锡和助焊剂。

网友M:
先测是否短路,没有焊芯片再量是否有短路,没有再通电,上电后短路那估计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K:
STM32管脚很脆弱,号称过15KV的空气放电,8KV的接触放电……做过测试的都知道,8KV打在外壳的那个凶狠,看 ...

这么不牢靠的啊

网友N:
电烙铁要接地,gd32好点

网友O:
注意烙铁接地,还有静电保护,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搞死了芯片。

网友P:
说明哪个地方可能焊盘和地过孔有“连接”,这个连接是说通过焊接芯片就连接起来了。

网友Q:
如果多块板子都是只焊接芯片有问题就仔细检查原理图

网友R:
是不是电路设计有问题,接错线了

网友S:
哪个管脚焊连了

网友T:
洗洗板 试试看

网友U:
一般要么焊接问题,要么封装问题。。。

网友V:
很多新手都这样 焊完后上电前一定要检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