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DAC芯片的使用

楼主(2016-05-31):
小弟目前想同时输出多通道模拟电压(0-5V),想考虑使用多通道DAC芯片AD5370,只知道它可以实现40通道16bit精度输出。由于对DAC电路不是很了解,所以不知道它的输出模式是什么样的,是40路选一还是可以同时可以输出40路?看手册里并没有什么该芯片的参考电路,不知道有哪位大神用过该芯片或者类似的多通道DAC芯片,能给小弟一些建议吗。。。

网友A:
模拟端同时输出。

网友B:
芯片内部高速切换,逐一输出,但从输出端口看是“同时”的,因为内部有保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端同时输出。

那不知道它的外围电路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现在小弟只有一个手册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内部高速切换,逐一输出,但从输出端口看是“同时”的,因为内部有保持器。 ...

也就是输入是40组16位数字信号依次输入吗?您用过类似的多通道芯片吗,有没有配置程序和外围连接电路可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输入是40组16位数字信号依次输入吗?您用过类似的多通道芯片吗,有没有配置程序和外围连接电路可供 ...

建议你仔细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C:
我没读这个IC的datasheet, 不过多通道的DAC一般应该都支持两个模式:通过一个命令让所有通道同时更新,或者每个通道异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