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F107怎么用PA8输出时钟

楼主(2016-06-01):
外接了25MHZ的晶振,如下配置,想使用PA8输出50MHZ的时钟,用示波器测PA8完全没有输出,同样的代码STM32F107是可以的,主要想把PA8用作RMII的参考时钟接DM9161以太网芯片: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PLL3Config(RCC_PLL3Mul_10);
        /* Enable PLL3 */
        RCC_PLL3Cmd(ENABLE);
        /* Wait till PLL3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3RDY) == RESET)
        {}
        /* Get PLL3 clock on PA8 pin (MCO) */
        RCC_MCOConfig(RCC_MCO_PLL3CLK);

网友:
GD代理商QQ:182317716 更多样品,中文手册.开发工具支持!
---13686827076-王生

网友A:
确认PA时钟和AFIO时钟开启,其次25MHz是不是分配倍频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PA时钟和AFIO时钟开启,其次25MHz是不是分配倍频正确?

应该是开启了,因为STM32的程序没有做修改,难道不可以直接使用吗

网友A:
需要简单的修改一下,其他一样,启动文件里启动等待时间加长

网友B:
其他功能正常吗?是程序直接没运行还是只是时钟输出不正常?仿真一下吧

网友C:
这个额需要参考硬件的设计的,必须是相关系的IO口的

网友D:
这个PA8端口的是能可以设置成系统时钟输出的么?

网友E:
这个首先是需要设置该IO口的状态为输出的

网友F:
这个直接的现将该IO口的设置成该作用的呗

网友G:
这个可以借助PA8 IO口的输出功能的,不间断的进行高低电平状态切换的。

网友G:
然后采用示波器的查看的就可以的,,这个多大频率的一目了然了

网友H:
楼上的办法可以借助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