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想找个步进电机驱动IC.

楼主(2016-06-01):
手上有几个电机想用起来做个东西.
计划使用的电机是KH56LM2-027和PX245-03A-C10,6线,据说支持4线驱动和6线驱动
但我不懂单片机,而且我用的也很简单.
就是想找个驱动IC,希望是傻瓜型的,有两个输入端,A端接收一个脉冲,电机正转一步,B端接收一个脉冲,电机反转一步.到底有没有这样的IC?

网友A:
驱动器比较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比较适合你。。。。。

是否方便给个参考型号?
谢谢

网友A:
产地        日本
厂家(品牌)        伺服
型号        KH56LM2-014
相数(相)        2
线数(根)        6
步进角(度)        1.8
额定电压(V)        4.3
额定电流(A)        2
电阻(欧姆)
圆柱体电机        直径(mm)
长度(mm)
长方体电机        长(mm)        56
宽(mm)        56
厚(mm)        57
轴径(mm)        6
轴长(mm)        18
重量(克)        660
其它        双出轴

网友A:
https://s.taobao.com/search?ie=u ... &source=suggest

1.5~2A 你的电机  选择一个 3A 的保守值足够了

网友A:
有两个输入端,A端接收一个脉冲,电机正转一步,B端接收一个脉冲,电机反转一步.到底有没有这样的IC?

用驱动器控制器来实现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0.0.0sKiKP

可编程步进电机控制器单轴运动控制器步进电机编程器单轴控制器

网友A:
再控制器上接 2个开关信号出来就行了。  你的正转脉冲和反转脉冲各接一个线,输入给控制器

网友B:
L6470
SPI接口,数字控制,基本傻瓜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方便给个参考型号?
谢谢

我们有芯片。免费方案,提供技术支持,加995971182发资料

网友C:
可以上allegro的官网去看看。里边有很多电机驱动的芯片

楼主:
其实问题只是我不懂编程,找别人写程序太麻烦,手上步进电机很多想做个自动绕线机而已.
发送代码之类的就算了,找人写得了程序我也不搞那么麻烦了.
我是想如果有两个脚能控制正转反转的,我找点逻辑芯片做个加法器就完了.

网友D:
MS4988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脉冲+方向控制,还可以做256细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问题只是我不懂编程,找别人写程序太麻烦,手上步进电机很多想做个自动绕线机而已.
发送代码之类的就算了 ...

我们芯片方案,可以做256细分,电流自适应.还可以接编码器,可以做闭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