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27例: DAC-正弦波

楼主(2016-06-01):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27. DAC-正弦波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27. DAC-正弦波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DAC:数字量-模拟量转换器,用于将数字量转化输出为模拟量的电压值,STM32F103ZET6有两通道
独立的12bitDAC,即可在设置0~4095对应输出0~3.3V电压。

【2】跳线帽情况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为开发板提供
电源。下载完程序之后,使用示波器查看PA5引脚电压变化波形。
  因DAC的两个通道引脚为PA4和PA5,在YS-F1Pro开发板上这两个引脚已被串行Flash占用,直接用
示波器测量可以无法得到准确的现象的,对于有工程需求的,可以把串行Flash用热风机吹掉,这样
就可以正常使用。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dac.h文件内容:
#ifndef __DAC_H__
#define        __DAC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类型定义 ------------------------------------------------------------------*/
/* 宏定义 --------------------------------------------------------------------*/
#define DACx                             DAC
#define DACx_CHANNEL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define DACx_CHANNEL_GPIO_CLK_DISABLE()  __HAL_RCC_DAC_CLK_DISABLE()
#define DACx_CLK_ENABLE()                __HAL_RCC_DAC_CLK_ENABLE()
#define DACx_FORCE_RESET()               __HAL_RCC_DAC_FORCE_RESET()
#define DACx_RELEASE_RESET()             __HAL_RCC_DAC_RELEASE_RESET()

/* 定义DAC通道引脚,这里使用PA5,测试发现PA4因与其他模块共用引脚输出电压至受到影响 */
#define DACx_CHANNEL_PIN                 GPIO_PIN_5
#define DACx_CHANNEL_GPIO_PORT           GPIOA

#define DACx_DMAx_CHANNELn               DMA2_Channel4
#define DACx_DMAx_CHANNELn_IRQn          DMA2_Channel4_5_IRQn
#define DACx_DMAx_CHANNELn_IRQHANDLER    DMA2_Channel4_5_IRQHandler

/* 定义DAC通道,这里使用通道2,测试发现PA4(通道1)因与其他模块共用引脚输出电压至受到影响 */
#define DACx_CHANNEL                     DAC_CHANNEL_2

/* 扩展变量 ------------------------------------------------------------------*/
extern DAC_HandleTypeDef hdac;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dac_ch;
extern TIM_HandleTypeDef htim6;
/* 函数声明 ------------------------------------------------------------------*/
void MX_DAC_Init(void);

#endif /* __DAC_H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dac.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dac.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DAC实现正弦波输出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dac/bsp_dac.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DAC_HandleTypeDef hdac;
DMA_HandleTypeDef hdma_dac_ch;
TIM_HandleTypeDef htim6;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DAC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MX_DAC_Init(void)
{
  DA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DMA中断配置 */
  HAL_NVIC_SetPriority(DACx_DMAx_CHANNELn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DACx_DMAx_CHANNELn_IRQn);

  /* DAC初始化 */
  hdac.Instance = DACx;
  HAL_DAC_Init(&hdac);

  /* DAC通道输出配置 */
  sConfig.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6_TRGO;
  sConfig.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HAL_DAC_ConfigChannel(&hdac, &sConfig, DACx_CHANNEL);

  /* 初始化定时器,用于触发DAC更新 */
  htim6.Instance = TIM6;
  htim6.Init.Prescaler = 71;
  htim6.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6.Init.Period = 1000;
  HAL_TIM_Base_Init(&htim6);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UPDATE;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6, &sMasterConfig);

}

/**
  * 函数功能: DAC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dac:DAC外设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DAC_MspInit(DAC_HandleTypeDef* hda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dac->Instance==DACx)
  {
    /* DAC外设时钟使能 */
    DACx_CLK_ENABLE();

    /* DMA控制器时钟使能 */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 DAC通道引脚端口时钟使能 */
    DACx_CHANNEL_GPIO_CLK_ENABLE();

    /* DAC通道引脚配置 */
    GPIO_InitStruct.Pin = DACx_CHANNEL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DACx_CHANNE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DMA控制器初始化 */
    hdma_dac_ch.Instance = DACx_DMAx_CHANNELn;
    hdma_dac_ch.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dac_ch.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dac_ch.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dac_ch.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dac_ch.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dac_ch.Init.Mode = DMA_CIRCULAR;
    hdma_dac_ch.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HAL_DMA_Init(&hdma_dac_ch);
    __HAL_LINKDMA(hdac,DMA_Handle2,hdma_dac_ch);
  }
}

/**
  * 函数功能: DAC反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dac:DAC外设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DAC_MspDeInit(DAC_HandleTypeDef* hdac)
{

  if(hdac->Instance==DAC)
  {
    /* 复位DAC */
    DACx_FORCE_RESET();
    DACx_RELEASE_RESET();

    /* 禁用DAC外设时钟 */
    DACx_CHANNEL_GPIO_CLK_DISABLE();

    /* 反初始化DAC通道引脚 */
    HAL_GPIO_DeInit(DACx_CHANNEL_GPIO_PORT, DACx_CHANNEL_PIN);

    /* DMA控制器反初始化 */
    HAL_DMA_DeInit(hdac->DMA_Handle2);
  }
}

/**
  * 函数功能: 基本定时器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tim_base:基本定时器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base)
{

  if(htim_base->Instance==TIM6)
  {
    /* 使能定时器时钟 */
    __HAL_RCC_TIM6_CLK_ENABLE();
  }
}

/**
  * 函数功能: 基本定时器反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tim_base:基本定时器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TIM_Base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base)
{

  if(htim_base->Instance==TIM6)
  {
    /* 禁用定时器时钟 */
    __HAL_RCC_TIM6_CLK_DISABLE();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