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长期LPM3状态下,有必要加WDT吗?

楼主(2016-06-01):
(无正文)

网友A:
要平衡一下应用和功耗,如果功耗要求不高的话建议用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平衡一下应用和功耗,如果功耗要求不高的话建议用看门狗

可以不可以,在休眠模式下禁用WDT,唤醒后又启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不可以,在休眠模式下禁用WDT,唤醒后又启用。

你看一下mcu唤醒后,工作多长时间?

一般唤醒后工作时间比较短,用不到看门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mcu唤醒后,工作多长时间?

一般唤醒后工作时间比较短,用不到看门狗的。 ...

另外问一问:

Lpm3模式下,通过外部lo中断或捕获唤醒,在Lpm3模式下功耗是否一样
数据手册没找到,实际测差别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一问:

Lpm3模式下,通过外部lo中断或捕获唤醒,在Lpm3模式下功耗是否一样

mcu的手册里说的是mcu的功耗,测量的时候不能包括外围电路的。
很多时候,外围电路的功耗比mcu的功耗大的多。
所以一个低功耗系统,不只是选用低功耗mcu的问题,还有外围电路的低功耗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