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各位阳光下那种显示器效果好?

楼主(2016-06-01):
设备是使用在西北大太阳光直射下,而且而且显示面板朝上,有使用经验的朋友们请教一下OLED显示好还是黑白液晶显示效果好。我看很多设备都是黑白液晶,效果还可以,想尝试一下OLED显示的效果能不能超过黑白的。谢谢了。

网友A:
我有一台5位半的万用表,用的是OLED的,效果应该比液晶好,毕竟LED是自发光源的

网友B:
半透半反屏,以前摩托罗拉有款商务机用这种屏幕,阳光下很清晰,诺基亚也有

网友C:
同意楼上的,OLED的必须开得很亮才能在阳光下看到,但也比液晶差.
或者可以考虑SONY相机的技术,他们在屏幕表面做了一个镀层贴膜,可以降低反射的阳光,效果很好,但是价格很XX.

网友D:
要在强环境光下看清,最好是反射式屏。

网友E:
使用镀膜玻璃,可以明显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