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电感烧毁问题

楼主(2016-06-01):
GPS模块3.3V供电,设计时设计了电源隔离模块,但因为选型错误,没有使用,直接将其他3.3V引过来了,然后两个地之间用一个贴片电感连接。
出现问题是 在仪器上电时,电感经常烧毁
分析不出原因 忘老鸟指教

网友A:
什么样的电感
照片 规格书 发来看看

网友A:
GPS 电流应该不大的
一般用个磁珠就好了
估计你贴片电感用错型号了

楼主:
电感就为0805封装电感 电感值查不到 两个地一个为3.3V的地 另一个地为5V的地

网友B:
把电路图传上来,大家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