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使用过电路防抄板的黑胶?

楼主(2016-06-01):
那是什么材质,绝缘吗? 有使用过的最好给TB连接。谢谢 最好是那种可以挤的,不是要自己配的胶

网友A:
你说的是环氧树脂吗 黑色硬邦邦的

网友B:
黑胶(环氧树脂)

网友C:
环氧树脂,绝缘的。

网友D:
黑胶(环氧树脂),不是用来防抄的。要抄,黑胶毛用都不顶

网友E:
也想知黑胶的作用

网友F:
你所说的黑胶一般是固定BGA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所说的黑胶一般是固定BGA的吧

专业名词叫啥邦定IC bonding

网友G:
有这样神奇的东东吗

网友H:
只是防水而已,我们做读卡器读头用这个,效果还是挺好,不过用在防抄就不知道了,些许的效果应该还是有的吧,呵呵

网友I:
楼主说的是牛屎芯吧。其实不是用来防从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