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15系列单片机低压检测请教

楼主(2016-06-01):
STC15的低压检测,就算在“STC-ISP”下载程序时不选择“允许低压复位”选项,是不是只要VCC低于下载程序时选择电压(我用的是5V单片机,选择的门槛电压为4.32V),单片机就不工作了呢?

网友A:
低压复位,电压过低时处于停机状态,低于极限值处于掉电状态。停机状态下寄存器IO口和寄存器都保持最后状态。

网友B:
用的是5V单片机,选择的门槛电压为4.32V,不选择“允许低压复位”选项,则到4.3V左右会标志低压,允许低压中断就会进入低压中断。

网友C(2016-07-01):
还没懂的话直接来问我.其实很简单的问题.1924295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