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模拟电源问题

楼主(2016-06-01):
请教各位,大家STM32的模拟电源是怎么做的,以前用AVR时因为有VREF引脚只用一个TL431就可以
现在STM32要考虑基准源要有一定的输出能力,不知道下面这个电路怎么样,主要是8050的VBE电压会不会随温度变化大不???

网友A:
这样也可以啊,但是加软启动电容

网友B:
这个TL431实现什么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可以啊,但是加软启动电容

这个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TL431实现什么功能呢?

基准电压,加一点驱动能力

网友C:
电源的稳定性,一般取决于电容的特性。就当水流理解就行了,弄个水池缓冲,防止水流猛的时候对下流冲击,方式水流少的时候,对下游供应不足。

网友D:
UBE不会影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