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MS1117不通电时 1(GND)、2(VOUT )脚会短路的吗

楼主(2016-06-01):
稳压器AMS1117不通电时 1(GND)、2(VOUT )脚会短路的吗,还是我买到假货了。。。。。。

网友A:
肯定是不会的。

网友B:
在 AMS1117 的手册没有看到电路图, 不过在 NS  的 LM1117 手册找到了内部电路图.

1(GND)、2(VOUT )脚之间是晶体管的发射结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AMS1117 的手册没有看到电路图, 不过在 NS  的 LM1117 手册找到了内部电路图.

1(GND)、2(VOUT )脚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