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不通电时 1(GND)、2(VOUT )脚会短路的吗

楼主(2016-06-01):
稳压器AMS1117不通电时 1(GND)、2(VOUT )脚会短路的吗,还是我买到假货了。。。。。。。

网友A:
你量的多少欧姆?
一般不会阻值很小的
我刚量了下 我这边的1117-33  1 2之间1.287k

网友B:
不会短路,你是焊上了测量的对吗?那么应该首先检测你的后续电路,看看是不是有二极管及表笔反向了吗?
要确认芯片本身的话,断开负载电路再测量。

网友C:
是不是量了并联在1-2两脚之间的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