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触摸电路,触摸一个点,没输出,同时触摸二个点才有输出

楼主(2016-06-01):
触摸电路:单独触摸任何一点,都没有输出,二个人分别触摸一个点,也没有输出,必须同时触摸二个点的人通过皮肤接触,才有输出,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原理?有这种IC吗?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可能利用人体的等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利用人体的等效电阻。

你有合适的电路推荐吗?

网友A:
附件示意图

网友B:
4楼的图你可以参考,但是触摸点下面那个电阻需要选得很大,特别是皮肤干燥的时候,可能三极管放大系数小了的话,根本不会动作。这个电路你做业余设计可以,但是做产品,太不可靠,现场稍微有个啥干扰,电路就动作了。

建议你发送一个特定的频率或者数据,通过手指短路来检测。

网友A:
我的图仅仅是"示意",要成为产品,路还很长。
楼主可以百度"单金属片触摸开关和电阻桥触摸开关原理及电路图_电路图",看看人家的设计。

楼主(2016-09-12):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C:
一般都是单点触摸,两点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单点触摸,两点的没见过

我现在还有这么一个问题,用的是单点触摸,我想用继电器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切掉触摸点的线,您有什么好办法吗?继电器不行!

网友C:
不太明白切掉你怎么触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