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缆驱动技术怎么接线?

楼主(2016-06-01):
大神们,最近为了抑制电缆上的分布电容,打算采用电缆驱动技术,但是因为没做过无法下手,论文上也写的很含糊,请问谁做过,应该怎么连线?双层屏蔽电缆是有两层屏蔽吗?内外层怎么接地,运放等电位到底是怎么回事?求指教。多谢!!!

网友A:
双屏蔽一般为外层铜网,内层铝箔, 铝箔不能焊接,一般是与铜网绞在一起加焊片冷压,然后将焊片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屏蔽一般为外层铜网,内层铝箔, 铝箔不能焊接,一般是与铜网绞在一起加焊片冷压,然后将焊片接地. ...

感谢T叔!

网友B:
这个叫屏蔽驱动,驱动信号接到离信号线最近的那一层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