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关于地址和地址的值,搞不懂,求指教

楼主(2016-06-01):
ui, tc
uint32_t b;
uint32_t c;
b = 0x400ff040;
c = b + 0x14;
*((uint32_t *)c)|= (1U << 18);

这里有这样一段代码,我想请问一下,执行完以后,哪个地址被写入了?
这边的
c=b+0x14,是不是作为某一个要写入的初始地址,
然后根据*((uint32_t *)c)|= (1U << 18);进行偏移然后写入

是不是
*((uint32_t *)c)| = 1 , 是不是 0x400ff054 = 1;
*((uint32_t *)c)| = 1<<1 , 是不是 0x400ff054 = 2  =>  0x400ff055 = 1

网友A:
首先 uint32_t * 表示指针指向的数据类型为uint32_t
其次(uint32_t *)c 表示强制转换c为指针,且指针指向的数据类型为uint32_t
然后*((uint32_t *)c)表示数据,数据类型为uint32_t,地址为c
接着*((uint32_t *)c)|=1 等同于 *((uint32_t *)c) = *((uint32_t *)c) | 1
最后就是 读取 地址 0x400ff040 + 0x14 的值后进行“|”操作后写回原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uint32_t * 表示指针指向的数据类型为uint32_t
其次(uint32_t *)c 表示强制转换c为指针,且指针指向的 ...

谢谢

网友B:
不单是赋值,是一个 读,修改,写  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