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

楼主(2016-06-01):
CSR是英国一个芯片厂家的名字简称,蓝适配器上的CSR意思是,这个适配器用的是CSR厂家的芯片,也是一个厂家代号的叫法。
  蓝牙模块,是一种集成蓝牙功能的PCBA板,用于短距离无线通讯,按功能分为蓝牙数据模块(如BLK-MD-BC04-B,BLK-MD-SPP系列)和蓝牙语音模块(如BLK-MD-SPK系列)。
  一般模块具有半成品的属性,是,是在芯片的基础上进行过加工,以使后续应用更为简单。
  常见的蓝牙适配器(也称dongle)为usbdongle,主要用于传输数据,也有串口dongle;针对特殊用户,有语音dongle,等等;蓝牙模块根据协议分为支持1.1,1.2,2.0,3.0,4.0的模块通常后者兼容前者产品。
  作为取代数据电缆的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蓝牙支持点对点以及点对多点的通信,以无线方式将家庭或办公室中的各种数据和语音设备连成一个微微网(Pico-net),几个微微网还可以进一步实现互联,形成一个分布式网络(scatter-net),从而在这些连接设备之间实现快捷而方便的通信。本文介绍蓝牙接口在嵌入式数字信号处理器OMAP5910上的实现,DSP对模拟信号进行采样,并对A/D变换后的数字信号进行处理,通过蓝牙接口传输到接收端,同样,DSP对蓝牙接收到的数字信号进行D/A变换,成为模拟信号。
  蓝牙模块的接口分串行接口、USB接口、数字IO口、模拟IO口、SPI编程口及语音接口。
  仅需要数据传输时,系统构架时应尽量采用串行接口(TTL电平),这样市场上的模块都可以支持,如确实需要IO口,就需要根据需要进行蓝牙软件的开发,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比较高。
  需要注意目前市场上的蓝牙模块数据传送和语音传输是不同型号的模块,采用的芯片不同,如果数据语音要同时实现,可能只有凯春KC系列的蓝牙模块才可以实现。
  蓝牙模块一般是由芯片、PCB板、外围器件构成。
  如BLK-MD-BC04-B蓝牙模块则有CSRBC4蓝牙芯片,MX闪存Flash焊接在4层PCB板上,同时PCB板集成2.4G印制板天线,采用印制板天线性价比高。而有些模块则会有射频功放,如BLK-MD-BC04-L远距离蓝牙模块。
  不同蓝牙模块由于作用及应用不同,模块的外引管脚都会不一样。

网友A:
这个附件已经发过了,再发按广告贴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附件已经发过了,再发按广告贴处理

版主,你好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