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usb3014 同步slavefifo附件 传输数据出现问题

楼主(2016-06-01):
我是进行FPGA 和PC端的通信,首先利用FPGA产生16bit位宽的递增数输出,但是在PC端利用USB Control center  BULK IN 的数据就是不连续的递增数,而且复位后收到的数据也是从3开始而不是从0开始。数据保持连续16383个后会进行一次跳跃,例如从7fff直接跳到c000,除了跳跃点之外的数据都是连续的。我设置的每次BULK IN的数据字节是65536个,所以没抓紧的数据中都会有跳跃点,并且连续抓取后发现跳跃的数据点有点规律但不知正确否。(跳跃点从3fff跳到8000,然后下次会从bfff跳到4000,在下次会从7fff跳到c000)。我是固件中设置的是用线程0进行对从设备进行写操作(即FPGA往外发送数据)。线程3进行读操作。所以我只监控FLAGA来控制我写操作的时序。  可有大神遇到这个问题吗?寻求帮助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没有人用过slave fifo固件吗?  现在从FPGA往USB发送的递增数在pc端接收到每间隔16384个数据跳一下,不知道哪个地方出错了

楼主:
抓到的数据时这样的

网友A:
我现在也再调这个,,,方便一起沟通 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再调这个,,,方便一起沟通 一下吗?

欢迎沟通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是不是哪个地方的设置没有设置好 啊

网友B:
你的速率可以达到多少啊  为什么我1MB都不行

楼主(2016-07-20):
引用 网友B:
你的速率可以达到多少啊  为什么我1MB都不行

什么意思?我的是太快了感觉不太对  你的没速度?

网友C(2017-04-27):
可能是因为你16次突发传输,写满了DMA一个通道,切换通道有延迟,这段时间的数没写进去

网友D:
问题出在**A位的处理上,有数据丢失。

网友E(2017-11-21):
解决了吗?速度有多快

楼主(2018-06-19):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吗?速度有多快

问题解决了  可是速度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