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跟随器

楼主(2016-06-01):
电源跟随器如图所示,运放用的是OP37GP,单电源供电。那么问题来了,当输入是2V-3V之间时,输出恒为2.5V,请前辈们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源不够?

网友A:
OP37的电源似乎需要从正负4V起步,也就是说你的VCC至少要8V才够

网友B:
需正负电源供电

网友A:
而且共模电压范围也不行
+-15V的时候共模电压只保证+-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37的电源似乎需要从正负4V起步,也就是说你的VCC至少要8V才够

我逐步增加运放正电源电压,12V,15V,24V到36V,这几个电压值时,输入2.5V-3V,输出是3V.而且其他电压也无法跟随

用+9V, -5V供电,OP37做跟随器没问题。

网友A:
买到假货了?

网友C:
OP37是增益>=5倍才能稳定的运放,不能用作跟随器的

网友D:
三楼正解

网友E:
感觉线路不对

网友F:
8楼才是正解,8L指出了原则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馈线路上串联个电阻看看差异,当然电阻可大中小替换。

电阻越大,效果越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37是增益>=5倍才能稳定的运放,不能用作跟随器的

那应该用什么低噪声运放做跟随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应该用什么低噪声运放做跟随器呢

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
比如低工作电压的OPA350、SGM89651等。

楼主:
应该是这款运放不合适,换了运放就可以了。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H:
引用 网友C:
OP37是增益>=5倍才能稳定的运放,不能用作跟随器的

赞同,规格书不看就用,不可取,而且电路设计太简易,不考虑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赞同,规格书不看就用,不可取,而且电路设计太简易,不考虑稳定性

我是把去耦电容之类的去掉,然后仔细研究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逐步增加运放正电源电压,12V,15V,24V到36V,这几个电压值时,输入2.5V-3V,输出是3V.而且其他电压也无 ...

肯定的了,上轨电源关糸不大,必须在VEE+2.5V以上才对啊,只有降VEE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