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如何抄板连线?

楼主(2016-06-01):
直接画PCB,无原理图,现在连两个引脚的线不给连上去的.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应该是被软件认为不是同一个网络,在PCB中强制给他们赋个相同的网络就行了

网友B:
DESIGN----NETLIST---EDITNETS---ADD

一个个的这样加,还没等加完我拿99SE都抄完了.

楼主:
我朋友已经告诉我怎么画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