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ADC采样后graph显示不正常(ccs6.0版本)

楼主(2016-06-01):
输入信号为50HZ,750mv——2.75v的正弦波,采样频率为2000HZ

对单个变量进行图形显示,完全乱套

若用数组,由于2000/50=40,即一个周期为40个点,若数组设为50,波形也不正确

只有当数组长度为周期数的整数倍时波形才正确

我是不是哪里设置的有问题?!求大神解答,谢谢!

你说的采样频率2000Hz,是硬件ADC的采样频率嘛?是指adc_isr每0.5ms触发一次? 我看到有博主画自己生成的周期信号,samping rate那里填的是生成周期信号的时候的频率(1/s)。所以你这里填1是不是不对啊,填2000呢?
“只有当数组长度为周期数的整数倍时波形才正确”?数组长度50也是周期数(5个周期)的整数倍。 你说的是指“只有当数组长度为一个周期点数的整数倍时波形才正确”吧,数组长度40,一个周期点数40
你最高不是2.75V嘛?它画出来不是超过3600mV了嘛?这也算对?

网友A(2017-12-20):
只有当数组长度等于或者是周期数的整数倍时波形才正确,数组每一个空间都存一个点,一个周期的点数刚好是数组长度,不是的话就会出现丢点的情况,出来的波形就是有一部分波形正确,一部分不对,就是你上面的那个图

如果不是周期信号该怎么填呢?比如只是一段电位计的变化
假设这个结论成立,实际信号每次如果频率不是50Hz,那这个数组大小岂不是没法确定?

网友B(2019-05-23):
您好,我现在也在用graph观测正弦信号,显示结果跟您图一差不多,请问是什么原因,我应该怎样解决?还有就是怎样用数组呢?就是您下面的两个图?新手请求帮助,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现在也在用graph观测正弦信号,显示结果跟您图一差不多,请问是什么原因,我应该怎样解决?还有就 ...

地址要填写对    如果是数组的话   填入&数组名
然后其他的数据类型等   修改试试

数组名本身就是首地址,不需要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地址要填写对    如果是数组的话   填入&数组名
然后其他的数据类型等   修改试试 ...

您好,谢谢你的回复!修改了数据类型,结果没怎么变化,我用graph显示的是一个变量,没有使用数组,图形里面有时候会出现正弦波,但是一段时间就又乱了,怎么回事呢?求解答,谢谢

网友D:
仿佛从这个帖子找出来困扰已久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仿佛从这个帖子找出来困扰已久的问题

那挺好啊   对比解决了就好

想想他这个结论还是不对,实际信号每次如果频率不是50Hz,那这个数组大小岂不是没法确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谢谢你的回复!修改了数据类型,结果没怎么变化,我用graph显示的是一个变量,没有使用数组,图形 ...

只要能出现一段时间正常  那就graph中的设置是对的
你看看数据源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E:
数据类型都写对了吗,如果数据类型对的话,只要出现一段正确的波形的话,那就说明设置是对的

网友E:
我i之前用stm32做过类似的程序,也出现过第二个图这样的现象

输出正弦波的时候,就正常,然后我叠加了一个噪声,就不是原有的形状了

网友E:
输出正弦波的时候,就正常,然后我叠加了一个噪声,就不是原有的形状了

网友F(2019-10-16):
怎么让这个图形一直存在,下一次开启也不需要重新设置graph

网友G(2025-02-17):
引用 网友A:
只有当数组长度等于或者是周期数的整数倍时波形才正确,数组每一个空间都存一个点,一个周期的点数刚好是数 ...

对欸,如果不是周期信号该怎么填呢?比如只是一段电位计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