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的电容并联一个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2016-06-01):
我看到有说是滤波的,可是我看怎么像一个电荷灵敏放大?

楼主:
就像这个一样,说是滤波,可是电荷灵敏放大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像这个一样,说是滤波,可是电荷灵敏放大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积分电路中,该电阻用于给电容放电。

网友B:
电阻是用来给电容放点,避免电容放电损坏OP

网友C:
与积分电容并联的电阻显然是多余的,会明显影响积分的线性度。
积分电路不存在所谓的“放电电阻”,积分电路的放电通常是受控的。
如果一个电路使用了与积分电容并联的电阻,要么这个电路对于积分没有精度要求,要么就根本不算“积分”。

网友D:
并电阻调整阻抗与后级匹配以利能量传输。

网友E:
运放同向端接的那个电阻也很有意思~

网友F:
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G:
这贴应当和另一个帖子有关,https://bbs.21ic.com/icview-1596762-1-1.html

弱电流测量有电阻法、电容法两种方式,
而电容法既可以测量电流,也可以测量电荷(电流小到不足以形成稳定电流)。

但不论哪种形式,R、C在理论上只能选择其一,不能同时存在,
否则一方必定对另一方有影响,从而产生测量误差。

然而现实当中又经常R、C并联。
对于电阻法,C的作用是滤除毛刺,使输出平滑。(这方面我个人有实际经验)
对于电容法,R的作用有说法是对电容放电,防止饱和。(我个人是使用外接开关的方法对电容清零)

实践上怎么选择R和C?
我个人认为,原则是尽量减小次要功能对主要功能的影响,
对于电阻法,要尽量选择容量小、漏电低的电容,
对于电容法,要尽量选择高值的电阻。

网友H:
这个C的作用我觉得是应该是和输入电阻一起作用调节相位的把~

网友I:
我觉得这个反馈电阻和反馈电容的大小有具体值,才好讨论。可以看成 反相放大反馈电阻并个电容,也可以看成积分电路并联个电阻,也能说是低通放大,看信号的频率和电阻电容的大小,算传递函数,再加上模拟仿真。。。

网友J(2017-10-20):
引用 网友K:
大师都说细节决定一切,有些长相有点象却不一样。当C失去作用或者当作没接入时,不就是个有限度的放大器, ...

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顿觉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