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 引脚没有定时器的复用功能,还能用定时器功能么

楼主(2016-06-01):
是这样的,我有个板子上有部分功能是要用stm32F103ZET6的IO来控制灯带(实现呼吸灯的效果)。大概看了下呼吸灯要用到pwm原理。

但是硬件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设计成了PB1PB2去控制灯带。

而在stm32F103ZET6的datasheet中,引脚的功能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这里的PB0PB1是可以通过引脚复用功能,配置成TIM8的通道2,通道3.刚好PB2不能产生PWM

所以,这样看来PB1可以产生pwm,而PB2不能产生pwm。我的理解正确么?

网友A:
那你用IO去模拟PWM不就可以实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用IO去模拟PWM不就可以实现了吗

定时器中断中还要去做些处理,所以我认为他这种设计 不可行。。。

网友B:
呼吸灯好像并不需要很高的频率,在某个TIM的CCIF中断或Update中断里改变PB2的状态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呼吸灯好像并不需要很高的频率,在某个TIM的CCIF中断或Update中断里改变PB2的状态也可以的 ...

实在不行,就用定时器去控制io的来在定时器中断中来实现灯带的闪烁。你看如何?但是这个闪烁就比较单一了吧。

网友C:
改版换成PB1/PB0不就得了。 目前调试时跳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版换成PB1/PB0不就得了。 目前调试时跳下线。

嗯嗯,知道。也就是您同意我的说法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