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协议的疑惑

楼主(2016-06-01):
大神们,
   学习STM32,看了里面的SPI协议。书上说SPI是全双工的,也就是说发送数据的同时也能接受数据。发送数据很简单,往寄存器里写数据就好。可在发送的同时是如何接受的呢?通过中断的形式,类似串口?找了半天没看到类似的程序片段。
  十分感谢!

网友A:
发送一个字节,你会发现同时也收到一个字节

网友B:
全双工的时候使用双线制,DR寄存器 = 数据寄存器对应两个缓冲区:一个用于写(发送缓冲);另外一个用于读(接收缓冲)。写操作将
数据写到发送缓冲区;读操作将返回接收缓冲区里的数据

网友C:
移位寄存器,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上的详细说明

网友D:
SPI是串行外设接口(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的缩写。SPI,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并且在芯片的管脚上只占用四根线,节约了芯片的管脚,同时为PCB的布局上节省空间,提供方便,正是出于这种简单易用的特性,如今越来越多的芯片集成了这种通信协议

网友D:
SPI的通信原理很简单,它以主从方式工作,这种模式通常有一个主设备和一个或多个从设备,需要至少4根线,事实上3根也可以(单向传输时)。也是所有基于SPI的设备共有的,它们是SDI(数据输入)、SDO(数据输出)、SCLK(时钟)、CS(片选)。
(1)SDO – 主设备数据输出,从设备数据输入;
(2)SDI – 主设备数据输入,从设备数据输出;
(3)SCLK – 时钟信号,由主设备产生;
(4)CS – 从设备使能信号,由主设备控制。
其中,CS是控制芯片是否被选中的,也就是说只有片选信号为预先规定的使能信号时(高电位或低电位),对此芯片的操作才有效。这就允许在同一总线上连接多个SPI设备成为可能。
接下来就负责通讯的3根线了。通讯是通过数据交换完成的,这里先要知道SPI是串行通讯协议,也就是说数据是一位一位的传输的。这就是SCLK时钟线存在的原因,由SCLK提供时钟脉冲,SDI,SDO则基于此脉冲完成数据传输。数据输出通过 SDO线,数据在时钟上升沿或下降沿时改变,在紧接着的下降沿或上升沿被读取。完成一位数据传输,输入也使用同样原理。因此,至少需要8次时钟信号的改变(上沿和下沿为一次),才能完成8位数据的传输。
要注意的是,SCLK信号线只由主设备控制,从设备不能控制信号线。同样,在一个基于SPI的设备中,至少有一个主控设备。这样传输的特点:这样的传输方式有一个优点,与普通的串行通讯不同,普通的串行通讯一次连续传送至少8位数据,而SPI允许数据一位一位的传送,甚至允许暂停,因为SCLK时钟线由主控设备控制,当没有时钟跳变时,从设备不采集或传送数据。也就是说,主设备通过对SCLK时钟线的控制可以完成对通讯的控制。SPI还是一个数据交换协议:因为SPI的数据输入和输出线独立,所以允许同时完成数据的输入和输出。不同的SPI设备的实现方式不尽相同,主要是数据改变和采集的时间不同,在时钟信号上沿或下沿采集有不同定义,具体请参考相关器件的文档。
最后,SPI接口的一个缺点:没有指定的流控制,没有应答机制确认是否接收到数据。

网友D:
很多标准接口都支持全双工,但实际应用时不见得都需要全双工,这是很正常的。比如,串入并出的芯片,虽然不是标准的SPI接口,但是也可以用SPI接口来驱动,这时通讯是单向的,因为一般的串入并出芯片不能输出数据给单片机,所以单片机还可以把MISO接口省下来,如果接口可以复用,那么MISO接口就可以作为其他用途。
你举的例子,我不知具体情况如何,假设真的无法利用到全双工的长处,那也不见得就是ADC芯片设计的问题。因为SPI接口是一种常见的接口,很多低端的单片机都配备,而且,确实很多标准接口都支持全双工,所以芯片的通讯接口采用SPI是正常的。

网友D:
在做主从双机通信时,一定要理解好主机和从机的作用,做主机时会控制通信的时钟,从机是不能产生时钟的。如果从机要发送数据,那可以在主机发送数据 的时钟上发送数据。配置上差不多是一样的,就设计主从就得了。我这里接收都是用中断。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做主机接收时,不能和发送共用一个函数。这个为什么我自己现在也没有清楚,只是在实验中测得。
纠错:从机的接收函数改成,这时因为我测试完成后有改动就压包,后来测试发现主机不能正常接收到数据
更正:我之前的两个时钟的理论是不合理的,因为全双工收发是可以共用时钟的,这个我在后面改进的主机程序中有体现。

欢迎大家测试

u8 SPI1_Read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 while((SPI1->SR&1<<1)==0)//等待发送区空
// {
//  retry++;
//  if(retry>200)return 0;
// }
// SPI1->DR=TxData;     //发送一个byte
retry=0;
while((SPI1->SR&1<<0)==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1->DR;          //返回收到的数据
}

工具:STM32 MINI板两块

注意:NSS软件管理模式,主机:SSM=1,SSI=1。
                                         从机:SSM=1,SSI=0;
连线:主机 SCK<-> SCK 从机
                           MISO <-> MISO
                            MOSI<-> MOSI
程序部分:
主机
#include "sys.h" //系统子函数
#include "usart.h"//串口子函数
#include "delay.h" //延时子函数
// SPI总线速度设置
#define SPI_SPEED_2   0
#define SPI_SPEED_8   1
#define SPI_SPEED_16  2
#define SPI_SPEED_256 3
u8 Master_Temp =0;
void SPI1_Init(void);    //初始化SPI口
void SPI1_SetSpeed(u8 SpeedSet); //设置SPI速度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SPI总线读写一个字节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3);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24);//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24,9600); //串口初始化
   SPI1_Init(); //SPI1初始化
   SPI1_SetSpeed(SPI_SPEED_256);//SPI速度两分频
   while(1)
   {
       SPI1_ReadWriteByte(0x55);
       SPI1_ReadWriteByte(0x66);
       printf("Master_Temp  =%x\r\n",Master_Temp );
      delay_ms(100);
   }
}
//SPI口初始化
//这里针是对SPI1的初始化
void SPI1_Init(void)
{
         RCC->APB2ENR|=1<<0; //复用
         RCC->APB2ENR|=1<<2;       //PORTA时钟使能
        RCC->APB2ENR|=1<<12;      //SPI1时钟使能

     //这里只针对SPI口初始化
     GPIOA->CRL&=0X000FFFFF;
     GPIOA->CRL|=0XBBB00000;//PA5.6.7复用
     GPIOA->ODR|=0X7<<5;    //PA5.6.7上拉

     SPI1->CR1|=0<<10;//全双工模式
     SPI1->CR1|=1<<9; //软件nss管理
     SPI1->CR1|=1<<8;
     SPI1->CR1|=1<<2; //SPI主机
     SPI1->CR1|=0<<11;//8bit数据格式
     SPI1->CR1|=1<<1; //空闲模式下SCK为1 CPOL=1
     SPI1->CR1|=1<<0; //数据采样从第二个时间边沿开始,CPHA=1
     SPI1->CR1|=0<<3; //Fsck=Fcpu/256
     SPI1->CR1|=0<<7; //MSBfirst

     SPI1->CR2|=1<<6;      //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
     MY_NVIC_Init(1,0,SPI1_IRQChannel,4);

     SPI1->CR1|=1<<6; //SPI设备使能

}
//SPI 速度设置函数
//SpeedSet:
//SPI_SPEED_2   2分频   (SPI 12M    --sys 24M)
//SPI_SPEED_8   8分频   (SPI 3M     --sys 24M)
//SPI_SPEED_16  16分频  (SPI 1.5M    --sys 24M)
//SPI_SPEED_256 256分频 (SPI  905.6K --sys 24M)
void SPI1_SetSpeed(u8 SpeedSet)
{
         SPI1->CR1&=0XFFC7;//Fsck=Fcpu/256
     if(SpeedSet==SPI_SPEED_2)//二分频
     {
          SPI1->CR1|=0<<3;//Fsck=Fpclk/2=36Mhz
     }else if(SpeedSet==SPI_SPEED_8)//八分频
     {
          SPI1->CR1|=2<<3;//Fsck=Fpclk/8=9Mhz
     }else if(SpeedSet==SPI_SPEED_16)//十六分频
     {
          SPI1->CR1|=3<<3;//Fsck=Fpclk/16=4.5Mhz
     }
    else      //256分频
     {
          SPI1->CR1|=7<<3; //Fsck=Fpclk/256=281.25Khz 低速模式
     }
     SPI1->CR1|=1<<6; //SPI设备使能
}
//SPIx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SPI1->SR&1<<1)==0)//等待发送区空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1->DR=TxData;     //发送一个byte
     retry=0;
     while((SPI1->SR&1<<0)==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1->DR;          //返回收到的数据
}
u8 SPI1_Read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SPI1->SR&1<<0)==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1->DR;          //返回收到的数据
}

void SPI1_IRQHandler(void)
{
     if((SPI1->SR&1<<0)==1)
     {
          Master_Temp = SPI1_ReadByte(0x00);
     }
}

从机
#include "sys.h" //系统子函数
#include "usart.h"//串口子函数
#include "delay.h" //延时子函数
// SPI总线速度设置
#define SPI_SPEED_2   0
#define SPI_SPEED_8   1
#define SPI_SPEED_16  2
#define SPI_SPEED_256 3
u8 Slave_Temp=0;
void SPI1_Init(void);    //初始化SPI口
void SPI1_SetSpeed(u8 SpeedSet); //设置SPI速度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3);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24);//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24,9600); //串口初始化
     SPI1_Init(); //SPI1初始化
     SPI1_SetSpeed(SPI_SPEED_256);//SPI速度两分频
     MY_NVIC_Init(0,0,SPI1_IRQChannel,4);   //设置抢占优先级为1,响应优先级为1,中断分组为4
     while(1)
     {
            printf("Slave_Temp=%x\r\n",Slave_Temp);
              delay_ms(100);
        }
}
//SPI口初始化
//这里针是对SPI1的初始化
void SPI1_Init(void)
{
     RCC->APB2ENR|=1<<0; //复用
     RCC->APB2ENR|=1<<2;       //PORTA时钟使能
     RCC->APB2ENR|=1<<12;      //SPI1时钟使能

     //这里只针对SPI口初始化
     GPIOA->CRL&=0X000FFFFF;
     GPIOA->CRL|=0XBBB00000;//PA5.6.7复用
     GPIOA->ODR|=0X7<<5;    //PA5.6.7上拉

     SPI1->CR1|=0<<10;//全双工模式
     SPI1->CR1|=1<<9; //软件nss管理
     SPI1->CR1|=0<<8;//ssi为0
     SPI1->CR1|=0<<2; //SPI从机
     SPI1->CR1|=0<<11;//8bit数据格式
     SPI1->CR1|=1<<1; //空闲模式下SCK为1 CPOL=1
     SPI1->CR1|=1<<0; //数据采样从第二个时间边沿开始,CPHA=1
     SPI1->CR1|=0<<3; //Fsck=Fcpu/256
     SPI1->CR1|=0<<7; //MSBfirst

     SPI1->CR2|=1<<6;      //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
     MY_NVIC_Init(1,0,SPI1_IRQChannel,4);

     SPI1->CR1|=1<<6; //SPI设备使能
}
//SPI 速度设置函数
//SpeedSet:
//SPI_SPEED_2   2分频   (SPI 12M    --sys 24M)
//SPI_SPEED_8   8分频   (SPI 3M     --sys 24M)
//SPI_SPEED_16  16分频  (SPI 1.5M    --sys 24M)
//SPI_SPEED_256 256分频 (SPI  905.6K --sys 24M)
void SPI1_SetSpeed(u8 SpeedSet)
{
     SPI1->CR1&=0XFFC7;//Fsck=Fcpu/256
     if(SpeedSet==SPI_SPEED_2)//二分频
     {
          SPI1->CR1|=0<<3;//Fsck=Fpclk/2=36Mhz
     }
     else if(SpeedSet==SPI_SPEED_8)//八分频
     {
          SPI1->CR1|=2<<3;//Fsck=Fpclk/8=9Mhz
     }
     else if(SpeedSet==SPI_SPEED_16)//十六分频
     {
          SPI1->CR1|=3<<3;//Fsck=Fpclk/16=4.5Mhz
     }
     else      //256分频
     {
          SPI1->CR1|=7<<3; //Fsck=Fpclk/256=281.25Khz 低速模式
     }
     SPI1->CR1|=1<<6; //SPI设备使能
}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SPI1->SR&1<<1)==0)//等待发送区空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1->DR=TxData;     //发送一个byte
     retry=0;
     while((SPI1->SR&1<<0)==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1->DR;          //返回收到的数据
}
u8 SPI1_Read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   while((SPI1->SR&1<<1)==0)//等待发送区空
  //   {
   //       retry++;
   //       if(retry>200)return 0;
  //   }
   //  SPI1->DR=TxData;     //发送一个byte
   //  retry=0;
     while((SPI1->SR&1<<0)==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1->DR;          //返回收到的数据
}

void SPI1_IRQHandler(void)
{
      if((SPI1->SR&1<<0)==1)
     {
          Slave_Temp = SPI1_ReadByte(0x00);
          SPI1_ReadWriteByte(0xaa);
     }
}

改进:把主机改成查询接收也是可以的,这时只要一个发送,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双工了。
主机:
#include "sys.h" //系统子函数
#include "usart.h"//串口子函数
#include "delay.h" //延时子函数
#include "TIMER.h"
// SPI总线速度设置
#define SPI_SPEED_2   0
#define SPI_SPEED_8   1
#define SPI_SPEED_16  2
#define SPI_SPEED_256 3
u8 Master_Temp =0;
void SPI1_Init(void);    //初始化SPI口
void SPI1_SetSpeed(u8 SpeedSet); //设置SPI速度
void SPI1_WriteByte(u8 TxData);//SPI总线读写一个字节
u8 SPI1_ReadByte(u8 TxData);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3);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24);//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24,9600); //串口初始化
SPI1_Init(); //SPI1初始化
SPI1_SetSpeed(SPI_SPEED_256);//SPI速度两分频
while(1)
{
     SPI1_WriteByte(0x55);
  Master_Temp = SPI1_ReadByte(0x00);
  printf("Master_Temp =%x\r\n",Master_Temp);
  delay_ms(100);
}
}
//SPI口初始化
//这里针是对SPI1的初始化
void SPI1_Init(void)
{
RCC->APB2ENR|=1<<0; //复用
RCC->APB2ENR|=1<<2;       //PORTA时钟使能
RCC->APB2ENR|=1<<12;      //SPI1时钟使能

//这里只针对SPI口初始化
GPIOA->CRL&=0X000FFFFF;
GPIOA->CRL|=0XBBB00000;//PA5.6.7复用
GPIOA->ODR|=0X7<<5;    //PA5.6.7上拉

SPI1->CR1|=0<<10;//全双工模式
SPI1->CR1|=1<<9; //软件nss管理
SPI1->CR1|=1<<8;
SPI1->CR1|=1<<2; //SPI主机
SPI1->CR1|=0<<11;//8bit数据格式
SPI1->CR1|=1<<1; //空闲模式下SCK为1 CPOL=1
SPI1->CR1|=1<<0; //数据采样从第二个时间边沿开始,CPHA=1
SPI1->CR1|=0<<3; //Fsck=Fcpu/256
SPI1->CR1|=0<<7; //MSBfirst

//SPI1->CR2|=1<<6;      //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
//MY_NVIC_Init(8,0,SPI1_IRQChannel,4);

SPI1->CR1|=1<<6; //SPI设备使能

}
//SPI 速度设置函数
void SPI1_SetSpeed(u8 SpeedSet)
{
SPI1->CR1&=0XFFC7;//Fsck=Fcpu/256
if(SpeedSet==SPI_SPEED_2)//二分频
{
  SPI1->CR1|=0<<3;//Fsck=Fpclk/2=36Mhz
}else if(SpeedSet==SPI_SPEED_8)//八分频
{
  SPI1->CR1|=2<<3;//Fsck=Fpclk/8=9Mhz
}else if(SpeedSet==SPI_SPEED_16)//十六分频
{
  SPI1->CR1|=3<<3;//Fsck=Fpclk/16=4.5Mhz
}else      //256分频
{
  SPI1->CR1|=7<<3; //Fsck=Fpclk/256=281.25Khz 低速模式
}
SPI1->CR1|=1<<6; //SPI设备使能
}
//SPIx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void SPI1_Write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SPI1->SR&1<<1)==0)//等待发送区空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
SPI1->DR=TxData;     //发送一个byte
}
u8 SPI1_Read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SPI1->SR&1<<0)==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1->DR;          //返回收到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