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实现STM32单片机程序更新的权限控制?

楼主(2016-06-02):
有个问题请教各位专家:
      有个项目使用的是STM32F103ZE单片机,在客户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客户刷机更改程序的现象,应该是通过Jlink更新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想加上单片机程序更新的权限控制,不知道这种权限控制在STM32单片机上能否实现?应该怎么操作?STM32是否有相关的介绍?
      请各位高人给予小弟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使用bootloader,通过一定的协议下载加密的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bootloader,通过一定的协议下载加密的bin文件

谢谢你的回复。
使用bootloader可以实现bin文件更新权限的控制,可是这样对Jlink更新程序好像没影响的吧?Jlink直接刷程序不知道应该怎么进行权限控制?

网友A:
加密的bin,jlink烧进去也没用啊
另外jtag可以关掉

网友B:
在程序里关闭JTAG和SWD调试,这样就只能通过串口下载了

网友C: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576-1-1.html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的思路,给用户加密的bin文件即可,不怕固件泄露,当然也可以加一些固件版本判断的功能

网友D:
防止别人**和防止别人刷程序不是一回事情,所以楼主要搞清除了
要防止别人刷程序,那就把烧录引脚都废了好了
别人不就没法通过SWD或者JTAG刷程序了

网友E:
你把烧写文件给客户了?你可以给经过加密处理的文件给客户,只能只能通过bootloader升级

网友F:
關於STM32 SW加密有沒有更系統的**,我也想學習下。。。

网友G:
关注,不过貌似只能把功能引脚给废了吧,不然挡不住。。

网友H:
需求不明确。
正常情况下,你阻止不了客户用jlink烧写程序。也没必要阻止。

网友I:
在应用程序中关闭JTAG和SWD

网友J:
根本没搞明白楼主的意图  难道是禁止用户刷程序。。。客户都能刷程序了 如果不是数码产品密密麻麻 你就算是otp 人家换个芯片也不麻烦

网友J:
客户为什么刷程序  难道是因为楼主板子跟别人兼容 固件没别人好用

网友J:
就两个问题 客户为什么刷机 楼主为什么要杜绝客户刷机

网友K:
据厂家说:你能防止别人读出你的固件(不管是通过调试口还是串口)————实际上别人花几万块找**公司还是能读到的
但你肯定阻止不了别人擦除你的MCU并烧录新的固件

除非你在外壳做个防盗设计,一旦打开外壳立即启动自毁装置,通过高压、机械、化学等手段物理破坏自己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据厂家说:你能防止别人读出你的固件(不管是通过调试口还是串口)————实际上别人花几万块找**公司还 ...

完美答案。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就两个问题 客户为什么刷机 楼主为什么要杜绝客户刷机

总结得很合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据厂家说:你能防止别人读出你的固件(不管是通过调试口还是串口)————实际上别人花几万块找**公司还 ...

这个也没用啊,  多买几台样机找出原理然后绕开。        你做个普通东西不能跟做核弹一样吧。

网友M:
总不能阻止人家换个芯片吧

网友N:
看来客户也是挺牛X的~~来者不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