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65320 负载电流只有4V,50mA,标称3A,求助大神分析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6-06-02):
项目应用场景:  TPS65320 包含一个DCDC(3A),LDO的开关电源芯片:   用在我一个GPRS项目上 TPS65320 DCDC输入24V降压4V(2A)供给GPRS,LDO 3.3V(250MA)供给单片机系统:现在问题是,TPS65320DCDC降压4V只能带动50MA 负载电流
已经尝试过:降低频率至500K,电感量增大,区别不大,因PCB面积受限制,所以没完全按照参考手册布局布线,希望大神指点,2A 和 50MA 差太多了

网友A:
先确认一下电路有没问题,物料有没错,然后的话,就是PCB布局走线的问题了

网友B:
这是个 BUCK 电源, 不知道没完全按照参考手册, 你是改了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 BUCK 电源, 不知道没完全按照参考手册, 你是改了些什么?

问题找到了,是参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一下电路有没问题,物料有没错,然后的话,就是PCB布局走线的问题了 ...

问题找到了,是参数的问题

网友C:
看一下你的电路图呢

网友C:
是不是电源焊接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