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IM900AGPRS模块与服务器握手连接接收数据不全

楼主(2016-06-02):
最近在搞GPRS模块SIM900A项目,遇到一个问题,SIM900A能建立连接,在跟服务器发送IMEI号进行握手判读时,采用透明传输,服务器接收数据不全,请高手指点,较急,多谢!

楼主:
AT+CIPSTART建立正确联接时,开始发送模块IMEI号,数字前面出现两个字符,请问什么问题?

楼主:
有哪位朋友遇到STM32F103串口发送时出现数据前面多字符

楼主:
项目较急,请朋友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一般是0xd和0xa,注意发送、接收的时间延迟。

网友B:
发送以前清空一下发送bu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