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这个模型的电场磁场方向

楼主:
S2是PCB的地,悬空是指PCB板与静电枪的地没连在一起,相对于静电枪的地是悬空的

1)这是ESD接触放电的一个模型,信号源相当于静电枪,microstrip是PCB板的顶层走线,R是负载,S1是第二层走线,S2是PCB板的铺地层,S3是静电桌子的耦合金属平面,PCB板每层之间是FR4介质,S3与PCB板之间是绝缘介质层;
2)请问:从microstrip处接触放电时,电场磁场的方向是什么样的?

网友A(2016-06-02):
红色箭头所指处是否联接?
如果联接,那么S2不可能“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箭头所指处是否联接?
如果联接,那么S2不可能“悬空”。

红色箭头处 是过孔,连通的;S2相当于PCB板的地;PCB板的地与静电枪的地没连在一起,所以相对于静电枪的地是悬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色箭头处 是过孔,连通的;S2相当于PCB板的地;PCB板的地与静电枪的地没连在一起,所以相对于静电枪的 ...

“S2相当于PCB板的地;PCB板的地与静电枪的地没连在一起,所以相对于静电枪的地是悬空的”
照你这么说,microstrip和R也是悬空的。哪有这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2相当于PCB板的地;PCB板的地与静电枪的地没连在一起,所以相对于静电枪的地是悬空的”
照你这么说,m ...

打静电都是这样的,静电桌上铺一层金属耦合板,然后在耦合板上再铺一层绝缘介质材料;以手机为例,打静电是将手机或者PCB放在绝缘介质材料上,所以手机或者PCB的地与静电枪的地没连在一起

网友B:
信号源(应该加个源内阻)如果是静电的,等于在顶、底(GND)间加了静电场。当R去掉时,所有金属形成串联电容,各压降由电容大小(有效介质、距离、面积等)决定。当R接入时,形成RC电路。在电场的作用下,R上的电流满足欧姆定律。若R上电流形不成回路,电流近似为0,R上压降为0。

如果信号源是交变的,且微带线长度不可忽略(一般对于100MHz级频率、3米级波长,手机微带的长度是否可以忽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每对金属线都可以形成不同的传输线,在信号源参考面上的阻抗(复阻抗)可以根据特性阻抗、边界条件等大致估计出来,由此决定各阻抗的分压比例。

以上只是个大致的思路,很难说清详细的场分布。详细的场分布需要用有限元法对空间逐点计算,对于ESD放电,我想一般不需要这么详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源(应该加个源内阻)如果是静电的,等于在顶、底(GND)间加了静电场。当R去掉时,所有金属形成串联电 ...

信号源的地如果和PCB地连在一起,PCB地可以作为参考平面,才叫微带线,可是这里的情况是:两个地没有连在一起。

网友C:
让HWM大侠来解决,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号源的地如果和PCB地连在一起,PCB地可以作为参考平面,才叫微带线,可是这里的情况是:两个地没有连在 ...

这要看微带结构与“信号源”的关系。微带线结构有通过分压形成的信号输入,因此微带结构成立,尽管该信号源的参数不详。该信号源原理也适用于其他结构的“传输线”。

网友B:
看到小晕脑袋,我又看了一下原图,我把S1层记成与R连接,与顶层(S0)构成微带结构。抱歉。
当S1悬空夹在S0与S2之间时,S0与S2确实不是标准的微带结构。我再准备一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小晕脑袋,我又看了一下原图,我把S1层记成与R连接,与顶层(S0)构成微带结构。抱歉。
当S1悬空夹在S0 ...

S2是PCB的地,与信号源不共地;S3才是信号源的地,S2与S3形成电容,这种情况可能有点特殊

网友B:
.

.
当知道所需结构参数和测试条件后,就可以算出一些感兴趣的结果,例如U1、U2;或许更进一步,算出S0-S2上的合成电压。现在只是纸上谈兵。

楼主:
我想问的是电场磁场的传播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电场磁场的传播情况

参考下图(摘自《集成固体微波电路》吴万春编,1981年版)

理想条件下,电场和磁场在空间是正交的。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见等效平板波导和耦合微带线E-H示意图。

能量的传播方向应该满足坡印廷矢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