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关于强制截取位数问题

楼主(2016-06-02):
deltaTrigger = (uint8) timeNow - globalWakeupTime;

timeNow和globalWakeupTime是32位的,deltaTrigger是8位的,在这里,应该是先取8位再减,还是先减了再取8位?如果先取8位再减,肯定是不够减的,为什么后面不加个括号呢?

网友A:
同觉得应该加括号

网友B:
一般是最后截取,当然主要取决于具体应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最后截取,当然主要取决于具体应用情况

(uint8)的优先级和减号的优先级,谁高一点?

网友C:
应该先减了再取8位,要加括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uint8)的优先级和减号的优先级,谁高一点?

括号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先减了再取8位,要加括号。

嗯呢,发现加不加括号,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C:
结果对吗

楼主:
加不加括号,结果都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不加括号,结果都是对的

那只是在部分情况下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uint8)的优先级和减号的优先级,谁高一点?

强转更高

网友E:
无所谓,反正整数加减中取低位的值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