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MAX14830串口问题

楼主(2016-06-02):
由于需要多串口应用,STM32F103ZE片上的串口不够,于是用美信的SPI转UART芯片MAX14830,驱动代码是从Linux下移植过来的,网上没有相关**,最近一直调试不通,MCU的SPI接口发通讯正常,MAX14830的各电压、晶振正常,读MAX14830的寄存器值始终是0XFF,现在无法知道我写寄存器到底成功与否,感觉MAX14830都没正常运行,有用过这个片子的吗?求指点迷津?

网友A:
你怎么确定SPI接口通讯正常呢?
拿示波器量下,另外你说的晶振正常,怎么量的,看波形还是平均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确定SPI接口通讯正常呢?
拿示波器量下,另外你说的晶振正常,怎么量的,看波形还是平均电压? ...

示波器测试了STM32端SPI接口的信号线正常,MAX14830的外部有源晶振波形和频率正常。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linux上用了这个片子,寄存器返回的值都是0XFF,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楼主,求助,多谢多谢

网友C:
SPI转UART芯片MAX14830还没用过。MAX14830是怎么工作的,什么原理

网友D(2016-07-22):
您好,我看到你调试MAX148830的时候有碰到读取寄存器的时候返回0xff,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可以给我点指导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linux上用了这个片子,寄存器返回的值都是0XFF,实在不知道怎么 ...

不好意思,很久没上21了,问题是出在读时序上,读MAX14830操作时也应该发送2个字节,第一个字节为寄存器地址,第二个字节为任意值,MAX14830在第二个字节写操作时返回数据。你在仔细看一下数据手册上的时序图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linux上用了这个片子,寄存器返回的值都是0XFF,实在不知道怎么 ...

Linux有现成的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看到你调试MAX148830的时候有碰到读取寄存器的时候返回0xff,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可以给我点指导 ...

不好意思,很久没上21了,问题是出在读时序上,读MAX14830操作时也应该发送2个字节,第一个字节为寄存器地址,第二个字节为任意值,MAX14830在第二个字节写操作时返回数据。你在仔细看一下数据手册上的时序图就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很久没上21了,问题是出在读时序上,读MAX14830操作时也应该发送2个字节,第一个字节为寄存器 ...

楼主,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时序是,我也注意了,但是还是没法读,在初始化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么?

楼主:
你可以先写寄存器值,然后在读出寄存器值,先确保你的读写驱动函数没问题,然后初始化那部分主要是晶振与内部PLL的设置,以及每个端口的配置。

网友E(2016-09-04):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先写寄存器值,然后在读出寄存器值,先确保你的读写驱动函数没问题,然后初始化那部分主要是晶振与内 ...

读写寄存器的问题解决了,目前uart0可以正常通信了,但是uart-urt3发送不出数据来,楼主遇到这个问题了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先写寄存器值,然后在读出寄存器值,先确保你的读写驱动函数没问题,然后初始化那部分主要是晶振与内 ...

楼主,我读写寄存器都好用了,但是只有uart0发送和接收都正常,uart-uart3发送和接收都不好用。在配置过程中uart和uart1、2、3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读写寄存器的问题解决了,目前uart0可以正常通信了,但是uart-urt3发送不出数据来,楼主遇到这个问题了么 ...

我的4个通信都正常哈,若方便,可以把你初始化部分代码贴出,我看看

网友F(2016-10-22):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确定SPI接口通讯正常呢?
拿示波器量下,另外你说的晶振正常,怎么量的,看波形还是平均电压? ...

我流程都跑通了,还能不正常吗,数据收发都实现了。

网友G:
看看,非常感谢楼主分享STM32F103+MAX14830串口问题

网友H:
楼主现在的这个驱动还有吗

网友H(2016-11-21):
请问 你这个是用linux 2.6下的spi转的吗?我现在也在做这个芯片的驱动,您的代码可以发给我看下么?我的QQ号 401682680  十分感谢

网友I(2017-11-16):
你好 你的中断方式调通了吗
我之前使用10ms定时读取fifo数目来操作MAX中断方式好像不会调,刚刚好像定时移植出问题一直进入定时器中断一直读现在芯片好像坏了
能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 你的中断方式调通了吗
我之前使用10ms定时读取fifo数目来操作MAX中断方式好像不会调,刚刚好像定时移 ...

刚开始用的中断,但是我的四个口子因为通信速率和数量都很大,用中断**出现MAX14830中断锁死的情况(我4个口子在115200的波特率下一直接收数据都会挂掉,波特率降低后,就不会,这个原因一直没解决),后来使用的查询法,一直轮询max14830的接收字节数量寄存器(很久了,记不得是哪个寄存器了)有好多就一次性读出来,这样避免了中断频率过高的问题,也解决了调包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用的中断,但是我的四个口子因为通信速率和数量都很大,用中断**出现MAX14830中断锁死的情况(我4 ...

我现在是用IRQ中断开启和关闭10ms定时器,定时中断里面读取fifo数量 然后一次读取多个出来,这样的话有数据才开始开启定时器读取寄存器,没有数据就不操作芯片。这样貌似效率还可以,最高115200貌似10ms有115个字节不会超过128。
现在发现我程序缓存设置1024 如果一次超过这个值不知道怎么芯片下次就不产生中断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是用IRQ中断开启和关闭10ms定时器,定时中断里面读取fifo数量 然后一次读取多个出来,这样的话有数 ...

单个串口试过 没有同时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