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_DC电源脉冲群过不了,过救!!!

楼主(2016-06-02):
设计了一个单片机系统,工作电压为5V 和3.3V , 输入为12V (电源适配器已过EMC) , 系统过不了脉冲群测试,是不是我电源设计有问题,求救!!!

网友A:
你是指电源耦合的脉冲群过不了还是这些DB9啊之类的接口过不了

楼主:
两个都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电源耦合的脉冲群过不了还是这些DB9啊之类的接口过不了

两个都过不了,DB9接口也要处理?

网友B:
描述清楚现象  多大的时候过不了。。。。是机器死了,屏幕花了,波形乱了,还是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清楚现象  多大的时候过不了。。。。是机器死了,屏幕花了,波形乱了,还是怎样 ...

100KHz , 1KV 过不了,机器重启

网友C:
机器重启是不是复位脚误触发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重启是不是复位脚误触发了啊

我复位脚已经整改过了一次,加了复位芯片、磁珠等器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复位脚已经整改过了一次,加了复位芯片、磁珠等器件

整改下晶振会不会好点,最好外壳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改下晶振会不会好点,最好外壳接地

使用的是有源晶振,也做足了EMC, 实在是没有办法

网友E:
接口上没有任何防护,不可能过得了

网友F: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G:
DC12V输入加足够的电感滤波。或直流电源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口上没有任何防护,不可能过得了

接口应该如何防护,串电阻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DC12V输入加足够的电感滤波。或直流电源滤波器。

通信接口应该如何防护啊

网友H:
这个明显过不了

楼主:
哈哈,我是菜;给点建议啊,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通信接口应该如何防护啊

J1、J3、J5、J9等外接通信口的每一根信号线都串联小电阻(一般小于1K,只要可以正常通信阻值越大越好。由实际试验确定)、磁珠甚至共模、差模电感(如果体积成本容许);并联TVS管、并联小电容(一般小于1nF,只要可以正常通信容量越大越好。由实际试验确定)。后面还可以用光耦、磁偶隔离。

网友B:
脉冲群的时候,你那些接口有没有工作?还是只是预留?问题估计就两点:1、电源适配器输出12V过来的干扰,但你电源适配器说EMC没问题,那就看2,,,2、你的接口问题,串口线加共模电感,磁环。。。。3、检查你的电源和地,PCB,尤其是电源有无环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口应该如何防护,串电阻可以吗

最简单的就是接口进来串电阻,电阻后面接TVS到地。
具体加在哪里,跟你的测试等级要求、PCB布局布线、机箱等等都有关,慢慢整改吧,改改就测一遍

先看看你需要哪个等级:(C是最轻松达到的,基本不需要做什么特殊处理)

测试标准概述
  用于工业设备的最上一层标准一般是通用标准:抗扰度标准为EN61000-6-2,发射标准是EN50081-2。这些标准参考了一些基础标准,基础标准中描述了所需要进行的实际测试。
  EMC标准的细节
  EN61000-6-2:2001 抗扰度标准
  进行抗扰度测试的目的是确定产品对外界干扰的敏感度。敏感度测试包含传导敏感度和辐射敏感度。对于大型机器,抗扰度测试的主要关注点是产品在测试过程中能够保持安全;而所有的抗扰度标准对具体的测试项目也规定了相应的性能判断依据。EN61000-6-2所定义的性能判断依据如下:
  性能判断依据“A”
  在试验过程中和试验之后,设备应能按预定要求工作。在设备按预定要求使用时,不应出现制造商所规定的性能等级以下的性能降级或功能丧失。
性能等级可由允许的性能丧失来代替。如果制造商没有规定,可以根据设备的描述和文档、以及用户在设备按预定要求使用时的合理期望,来得出最低的性能等级或允许的性能丧失。
  性能判断依据“B”
  在试验之后,设备应能按预定要求工作。在设备按预定要求使用时,不应出现制造商所规定的性能等级以下的性能降级或功能丧失。性能等级可由允许的性能丧失来代替。测试过程中允许出现性能降级;但不允许出现实际工作状态或存储数据的变化。
如果制造商没有规定,可以根据设备的描述和文档、以及用户在设备按预定要求使用时的合理期望,来得出最低的性能等级或允许的性能丧失。
  性能判断依据“C”
  允许暂时的功能丧失,但要求功能能够自己恢复或可以通过控制来进行恢复。

  以上性能判断依据直接引自标准EN61000-6-2:2001。对于所测试产品的特定性能判断依据,需由制造商和EMC实验室一起确定。可以利用预访这个好机会来确定测试方案、以及测试中所需使用性能判断依据。
  EN50081-2:1993 发射标准
  该通用标准只是简单地引用了EN55011,EN55011是适用于工业、科学和医疗的产品类发射标准。EN55011有一个新的修订,测试时必须同时使用EN55011:1998和A1:1999。EN50081-2:1993从2004年7月1日起被新标准EN61000-6-4:2001所替代。标准同时规定了辐射发射和传导发射。
  基础抗扰度标准
  通用标准例如EN61000-6-2在实际测试方法上参考了以下基础标准。
  IEC61000-4-2 静电放电抗扰度
  该标准考核产品对静电放电的抗扰度。标准要求对操作人员能够接触到的所有金属区域需要施加4kV、1s间隔的脉冲。对每个测试点需要分别施加10次正极性和10次负极性的静电放电。对于产品上的非导电性区域,需要施加8kV的静电放电,重复频率和极性同4kV脉冲相同。在测试过程中产品必须满足性能判断依据“B”的要求。不需要对壳体内部或连接器的针进行测试。

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群的时候,你那些接口有没有工作?还是只是预留?问题估计就两点:1、电源适配器输出12V过来的干扰,但 ...

好的,我详细看看,谢谢你们的回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J1、J3、J5、J9等外接通信口的每一根信号线都串联小电阻(一般小于1K,只要可以正常通信阻值越大越好。由 ...

好的,我详细改改,谢谢

网友I:
1kV脉冲群都会复位,一般不用加防护器件,检查处理器的布线吧

网友J(2016-07-09):
也可能与PCB的接GND有关

网友K:
凭你这样设计肯定过不了,加TVS,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还要加压敏电阻。干扰的泄和堵的关糸,在什么地方加堵,什么地方泄要搞清楚。

网友K:
测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