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28335可以用F28027的数字电源库DPlib吗?

楼主(2016-06-02):
请教个问题,我想用F28335做款数字电源,查看TI的例程中,大都是用的F28027和数字电源库做的。请问F28335可以用数字电源库DPlib吗?有版本要求吗?我下最新的controlSUITE里面也没有。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就库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2020-02-17):
lz的电源进展如何了

网友C:
可以的。而且ti的math库都是通用的。也可以用于STM32、ARM7 9 M- 3 4 的内核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