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频谱、瀑布图控件绘制

楼主(2016-06-02):
除了LabVIEW可以绘制频谱和瀑布图外,还有控件吗?像比如泰克或者其他品牌的频谱分析仪显示界面中频谱图、瀑布图是用的什么控件呢?求大神详解

网友A:
上位软件都可以的。区别在于难易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软件都可以的。区别在于难易程度。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主要是想知道绘制频谱图、瀑布图使用的是哪种第三方插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主要是想知道绘制频谱图、瀑布图使用的是哪种第三方插件 ...

EXCEL里面应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