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华为的自组网是wifi,会把zigebee干死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6-07):
二者没有交集,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你的那个客户所言根本谈不上。当然,未来短距无线通讯的标准有可能统一,但跟荣耀路由自己的组网一点关系也没有。

网友B(点评):
是的,WIFI自组网并不复杂,最简单用AD-HOC,这个根本是WIFI的基本功能,复杂点AP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者没有交集,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你的那个客户所言根本谈不上。当然,未来短距无线通讯的标准有可能统一, ...

多谢大神指教,华为在智能家居如果是说用wif的话可以实现,但是弊端存在的问提是你必须存在路由,然后断电的情况下会瘫痪、i请问您是做工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