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bt6低温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6-06-02):
之前产品出现过晶振不起振,后来也是各种找,各种换晶振,最后还是放弃了无源晶振,换成了有源的,现在客户要用到冷冻食品的温度检测,开机之后放到温度在-20到-30的环境下工作的,工作过程中如果设备复位重启之后晶振就再也不起振了,晶振是txc 7xz工业级-40-85度的,打电话问供应商,供应商一再确认是工业级,大家有没有知道是什么问题的,或者有没有合适的晶振给推荐一下呢,3225封装  32.768k的

网友A:
RTC低温?好像这个比较难

网友B:
换成有源晶振,无缘的经常会出问题,我现在都是用内部的,后面再做个切换。。。

网友C:
有没有外壳,有外壳在壳子里面加个加热装置

网友D:
看看电路图,是否可以优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