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充电器

楼主(2016-06-02):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你的参数来看,是恒流1A的,运放正相输入端有一个250mV的电压作为基准,MOS通过一个采样电阻,将采样电压送到运放反相输入端,
当输出电流越大,采样电阻压降越大,反相输入端电压也就越高,超过了正相输入端电压,运放又会输出低电平,MOS就会截止,电路会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实现恒流的效果

网友B:
充电终止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充电终止怎么做?

不知道市面上的充电器是怎么做的,再加一个运放,做个滞环比较器应该可以,直接拉低电流基准,或者拉低其它的点
用20mV或30mV作为这个滞环比较器的基准电压,接正相输入端,取样电阻的取样电压同时送给这个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当电流低于某个点之后,运放输出高电平,驱动一个三极管拉低某一个点的电压,实现充电终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市面上的充电器是怎么做的,再加一个运放,做个滞环比较器应该可以,直接拉低电流基准,或者拉低其 ...

一般来说,镍氢电池充电终止需要状态机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市面上的充电器是怎么做的,再加一个运放,做个滞环比较器应该可以,直接拉低电流基准,或者拉低其 ...

这个恒流电路加上充电终止电流,需要两个运放,在电流比较大时,滞环比较器是不起作用的,只有电流小于某个点之后,滞环比较器才会持续输出高电平,驱动三极管工作,且在电流大于这个终止点一定范围内,运放仍然输出高电平

网友A:
写着写着,突然又想通了一些,按照这个思路,用普通的电压比较器就可以了,不需要滞环比较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镍氢电池充电终止需要状态机才行

不明觉厉。没做过充电器,不太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觉厉。没做过充电器,不太了解

镍氢电池充满的时候,给以恒定电流,电压并不是某个可以设定的值,而且电压不再上升,甚至可能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镍氢电池充满的时候,给以恒定电流,电压并不是某个可以设定的值,而且电压不再上升,甚至可能下降 ...

我说的这个比较器,是不会采样电池电压的,只会采样充电电流,当充电电流低于某个点之后,比较器输出状态翻转,实现充电截止,加一些元件,也可以实现充电电流低于某个点之后,不彻底截止,转为更小电流的恒流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这个比较器,是不会采样电池电压的,只会采样充电电流,当充电电流低于某个点之后,比较器输出状态 ...

它电压不上升,你的电流不会下降,这个比较器如何发挥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电压不上升,你的电流不会下降,这个比较器如何发挥作用?

比较器不去采样电池电压,就意味着电池电压可以不受限制的上升,电压上升,电流就会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就会被比较器发现,比较器就开始起作用,但是电压是不可能不受限制的,要有一个最高空载电压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不去采样电池电压,就意味着电池电压可以不受限制的上升,电压上升,电流就会下降,下降到某一点, ...

电池电压在电池烧掉之前不会上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在电池烧掉之前不会上升。。。。。。。。。

我又想了两遍,这电路可以工作啊,常规的恒流限压对电池充电,另外再加一个运放做比较器,专门采样充电电流,电流低于某一点,比较器开始起作用,只要电流不低于这个点,比较器是不起作用的,莫非这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又想了两遍,这电路可以工作啊,常规的恒流限压对电池充电,另外再加一个运放做比较器,专门采样充电电 ...

用于锂电池或铅酸电池可以,用于镍氢镍镉应该不行

网友B:
镍镉/镍氢充电,简化的我知道两种,一是用比较小的电流,不去判断终止,一直充;一是用定时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镍镉/镍氢充电,简化的我知道两种,一是用比较小的电流,不去判断终止,一直充;一是用定时器 ...

铅酸电池我了解一点,但是这种电池我是一点都不了解。平时也没用过这种电池。据我了解,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在充满转灯之后,还会继续给电池充电,等以后有时间了,我要DIY一个保护功能齐全的电动车充电器,其中一个功能就是要充满之后彻底断开,不能再继续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参数来看,是恒流1A的,运放正相输入端有一个250mV的电压作为基准,MOS通过一个采样电阻,将采样电 ...

能不能加个QQ 我具体问一下你 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加个QQ 我具体问一下你 可以吗

可以啊,我的QQ是,2547040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