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可调电源电压被拖垮

楼主:
见附件,
电源部分电路图见图2.
在线性可调直流电源限流在1.5A的时候,输出电压为7.4v,见图1;
在线性可调直流电源限流在3A的时候,输出电压为24v,见图3。

锂电池3.7V  1000mAh;充电管理IC最大为800mA。

请大侠解释一下为什么可调电源电压会被拖垮???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A(2016-06-02):
你的电源什么型号?
具体原因要去查你的电源的恒流结构.

楼主:
兆信  RX-605D

网友B:
充电电路用完1.5A电流,之所以会保持7.XV的电压是因为电压更低那个2596不工作

网友A:
个人认为不排除的一个情况:
电流瞬间超过了1.5A,电源做了限流降低了输出电压,在1.5A 7.4V时平衡了,电源就没有切换恒压动作.
调节成3A的时候瞬间电流没有达到3A,所以保持稳压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不排除的一个情况:
电流瞬间超过了1.5A,电源做了限流降低了输出电压,在1.5A 7.4V时平衡了,电源就没 ...

对。可能7.XV的时候2596的效率很低,消耗了1.5A却无法输出0.8A,当然那个0.8A可能不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路用完1.5A电流,之所以会保持7.XV的电压是因为电压更低那个2596不工作 ...

这种现象好像负载过重,但负载正常工作也就300mA左右,相对降低;既然限流1.5A为什么300mA就被拖垮,什么都没动的情况下,提高限流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现象好像负载过重,但负载正常工作也就300mA左右,相对降低;既然限流1.5A为什么300mA就被拖垮,什么 ...

它没有得到机会让电压上升到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不排除的一个情况:
电流瞬间超过了1.5A,电源做了限流降低了输出电压,在1.5A 7.4V时平衡了,电源就没 ...

好像有点说的通,有点像触发器,达到一定的门限值就锁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没有得到机会让电压上升到24V。。。。。

这现象科学吗?存在漏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可能7.XV的时候2596的效率很低,消耗了1.5A却无法输出0.8A,当然那个0.8A可能不太准
...

实际上在7.4V的时候,根本就没充电,用三用表测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在7.4V的时候,根本就没充电,用三用表测试过。

那。。。。。电跑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电跑哪里去了?

我把电池线剪了一个测试电流,为0.其他支路没测试过。

网友A:
你的2596发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2596发热大?

找到原因了,确实是上电瞬间电流过大,以前的老电路板没有抗瞬时电流浪涌的元件,瞬间2576就把电压拉低了。在通路上按原理图加个PPTC就OK了,1.5A限流都没问题。

网友C:
或许可以软启动

网友D:
达到1.5A限流了,就这样呗